E SKY四通遥控器能配E SKY六通ppm接收机吗?

楼主(2016-03-02):
还有,e sky遥控器能用什么模拟器啊?哪能下载呢?我找了好多也用不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只要频率相同就可以用,但只能用前4个通道,模拟器XTR就可以,要带转接线,简单易用。

网友A:
我也用过xtr的,也是这种拉干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xtr的,也是这种拉干遥控

xtr网上可以下载吗?

网友B:
这个控,可以使用大部分模拟器,凤凰,XTR,我都用过。因为对于一个控来说,只要教练口能输出PPM信号,就够了。
这个信号到模拟器的狗那里,然后再通过狗进入PC机。
有的不需要狗,就直接音频插头进声卡的LINE IN。
有的狗可以自己做,比如凤凰5的狗。

用了这么多控,还是这个老家伙的手感好。也可能是我入门就这控,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可以使用大部分模拟器,凤凰,XTR,我都用过。因为对于一个控来说,只要教练口能输出PPM信号,就够 ...

谢谢。。。哪里能下载呢?有的下载了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哪里能下载呢?有的下载了不能用

搜吧。没遇到过不能用的啊,主要是看你的狗对不对。如果实在搞不定,就下载老版本的玩吧。

网友:
ESKY 的机机配件超贵。

网友C:
拍一张背面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吧。没遇到过不能用的啊,主要是看你的狗对不对。如果实在搞不定,就下载老版本的玩吧。

好的。我再试试。这控扔了也可惜,练模拟器很不错。我也喜欢早些年4通道控的风格,感觉很踏实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一张背面的照片看看。

好啦

网友:
你这机子有个教练口(模拟口)可以用,到宝宝上买个***多少合一的模拟器连上电脑装程序就行,记得管老板要你这种的转换线。

网友D:
我的,艾特控

网友E:
ESKY 控和接收我很喜欢; 还有一套压箱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KY 控和接收我很喜欢; 还有一套压箱底。

嗯嗯。用着很舒服。现在用它飞冲浪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