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悬停练到这个程度算平稳了么!

楼主(2016-03-02):
模拟器的悬停练到这个程度算平稳了么!
一天一点练

网友A:
还算可以,可以上真机,不过练悬停最好是让飞机动起来,一两下就能把飞机刹住停稳。这样效果好些。还有就是换一个550级的飞机练,你用的这飞机浮力大,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算可以,可以上真机,不过练悬停最好是让飞机动起来,一两下就能把飞机刹住停稳。这样效果好些。还有就是 ...

也就是大幅度的让飞机动起来,然后最快让飞机稳下来,是这意思么!

网友B:
借楼问个问题,我跟楼主水平差不多,现在上真机能悬停和垃圾航线,但是kbar上的风格比较高和灵敏度比较低,有没有必要调的灵活一点练悬停

网友:
再接再厉,加油!

网友:
看来我还要再接再厉,悬停不住啊,刹车倒是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大幅度的让飞机动起来,然后最快让飞机稳下来,是这意思么!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模拟器上用550练好些,先从小舵量练,练着练着你就发现飞机反应木了,说明你技术提高了,然后加大舵量练。主要是升降和副翼舵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个问题,我跟楼主水平差不多,现在上真机能悬停和垃圾航线,但是kbar上的风格比较高和灵敏度比较低, ...

真机,刚开始用小舵量练,时间久了你会发现飞机反应跟不上你节奏,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技术在进步,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风格降低了,慢慢降,一下降多你会觉得飞机不听你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刚开始用小舵量练,时间久了你会发现飞机反应跟不上你节奏,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技术在进步,这个时候 ...

多谢提点

网友A:
打舵要有提前量,还有就是打多少的舵量,这个只有练,说不清楚的,你觉得飞机木了,说明你技术提高了。飞机是越灵活越好,前提是你能控制他,这样对以后飞特技帮助很大。反正就是调到你适合的风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舵要有提前量,还有就是打多少的舵量,这个只有练,说不清楚的,你觉得飞机木了,说明你技术提高了。飞 ...

嗯,看来还得慢慢体会啊,路还很长,慢慢来,谢谢

网友C:
你这是开了定高吗关了吧~

网友:
直升机控制螺距也是一个大学问啊!

网友:
直机的一个动作标准不标准,下一个新动作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开了定高吗关了吧~

没有开定高,只是一直没有动油门!!!

网友:
我练着练着就跑偏了。凤凰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开定高,只是一直没有动油门!!!

那你高度这块不太对啊,直升机不可能不动油门,飞机高度都不变化的,,,,
受到气流影响肯定是忽高忽低,油门螺距要不停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高度这块不太对啊,直升机不可能不动油门,飞机高度都不变化的,,,,
受到气流影响肯定是忽高忽低 ...

有变化的,一个是没有大幅度的动,高度变化不大,之前的练习都专注在右手的调整了,很多时候就索性不动油门,因为一开始再加上油门忽高忽低,就手忙脚乱了。

网友D:
练练太极。。。再练飞毛腿。。

网友:
模拟+真机=你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练太极。。。再练飞毛腿。。

怎么说?

网友D:
心态平稳。。模拟器调慢点。。练心态。。稳定有思路。的练习。。一段时间。。再调快点。。盯着飞机再练。。。能控制住就行。。               这样来回练习。。你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心态平稳。。模拟器调慢点。。练心态。。稳定有思路。的练习。。一段时间。。再调快点。。盯着飞机再练。 ...

感谢哦

网友:
好利害啊可以上真机了

网友:
我在凤凰5里用600N练习,也差不多是楼主这状态。。

网友:
模拟器里我用450来练比这机贼多了

网友:
我咋觉得模拟器里应该用小点的机练,比如450级别,
大机反应还是太迟钝了,反正是模拟器么,加大练习难度,
慢慢再带上杂乱无章的风,等适应了并且飞好了,
那上真机反而很简单,唯一要适应的就是真机飞行中的声势。

网友E:
修正的频率慢了点,碎舵打的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正的频率慢了点,碎舵打的稍大

谢谢,知道这个问题了,以后得练习中改进

网友F:
说明已具备悬停真机不炸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已具备悬停真机不炸的水平了

哥们你这话让我好欣慰,一个月的练习没白费!!!

网友G:
上真机还得好好练 练到很自如

网友H:
革命尚未成功 直升机十年一剑 你自己琢磨吧 飞行员叔叔是按小时算技术  直升机航模得按分钟算 你算算你飞了多久   加油朋友!共勉!

网友:
不错,我都是悬停悬到找不到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革命尚未成功 直升机十年一剑 你自己琢磨吧 飞行员叔叔是按小时算技术  直升机航模得按分钟算 你算算你飞了 ...

是,持之以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真机还得好好练 练到很自如

真机现在还没飞起来,主要是真机炸了要修啊

网友:
厉害,佩服。我在模拟器里面,用专门练悬停的模式,悬停都不稳。何况自由练习了

网友:
练练g7的直升机定点练习

网友:
真机肯定炸

网友:
不错了,换小飞机试试

网友:
这悬停只能说勉强,但差点火候!  继续练习让悬停的晃动范围在一个机身内才行!

网友:
修正偏晚  说明条件反射还不够深刻  导致飞机有偏差以后还需要大脑反映一下该怎么修正  所以飞机跑  并且一顿一顿的。 总体来说一个月这样已经很勤奋了,可以通过航线来加深姿态印象。多练练螺距控制,真机炸鸡很多是螺距没有控制好拍下来的  要么就是左右手不协调导致手忙脚乱而错舵炸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