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S27垂直起降

楼主(2016-03-02):
如题http://www.tudou.com/v/naJTU1Ieom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您太牛了,我的板机和这一样,不能垂直起降。发个细节呗。也改个

网友B:
啥也没有

楼主(2016-04-04):
最简单办法:您的固定翼可以正常飞行,不要动设备,要动只能减重。再把四轴安装上去,不必要的重量一定要减去。起飞重量最好不超900克(我采用1806电机+10A电调,飞控任选一款NAZA,CC3D,QQ,MWC 均可,3S2200电池)。您脖子上再挂一个遥控器,共两个控(增点重量没关系,最好都是左手油门或右手油门。我正在改左手,结果飞行时起降我用左手改平飞却用右手油门,简直是航模界的另类)。最终解决办法:正在研制切换装置,望尽快使爱好者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