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 plus+ 如何设定充电截止电压超过4.2V?

楼主(2016-03-02):
UN-A9 plus+ 如何设定充电截止电压超过4.2V?
以前设定到4.21V充电,多久不用,都忘了是怎么设定的了

网友A:
好像不能

网友B:
共同关系一下,能否调高,只知道可以调低

楼主:
可以调高,将充电电流调到3A以上,然后再调截止电压 就可以调超过4.2V,好像只能调到4.3V (在01充电模式下)

网友C:
输入电压保护咋跳啊?我的12V都报警啊。

网友D:
就直接调,可以到4.3v,按高压锂电那个帖子,任何电池理论上都可以充到4.35,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