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金翼 骚绿色 70E 有人飞过吗? ???请教 重心是不是在炭杆 谢谢-----

楼主(2016-03-02):
新手  准备首飞了。。有点紧张

网友A:
漂亮是漂亮,副翼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是漂亮,副翼有点小

是的  估计3D的话  有点勉强。。。。。。

首飞 紧张呢。。。最好能有飞过的 来指导下。。。。  用的是50E 电装4255   550KV  14*7桨    飞飞航线应该足够了

网友B:
都飞3D了还称自己是新手,太谦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飞3D了还称自己是新手,太谦虚了吧

只是3d机,我还不会玩3d

网友:
如果从来没飞过3d,建议还是等等,先飞一段时间的epp板机

网友C:
如果不注意,一个起落就一堆柴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注意,一个起落就一堆柴火

所以飞前功课做足,重心感觉不对550g电池,放到最前还是头轻

网友D:
真没飞过的话还是先放一放,3D机太灵敏了,搞不好就是一个起落就没有了!

网友E:
飞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飞航线,

是的,水平只能对付航线

网友F(2016-04-19):
这个建议飞航线用吧  我有一架  什么都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建议飞航线用吧  我有一架  什么都不说了

嗯,谢谢大神,我已首飞过了。飞机萌皮还是非常漂亮的,性能一般,正如你说,飞飞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没飞过的话还是先放一放,3D机太灵敏了,搞不好就是一个起落就没有了!

舵量调小点就不那么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