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AR/KBAR/GV8000等使用蓝牙调参的重要通告

楼主(2016-03-02):
各位广大模友:
如果你有使用蓝牙调参的,请务必在起飞前检查打舵方向和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当使用标签向上的安装方式,V/K/GBAR等不会出现任何异常!
当你使用标签向下的安装方式,就留意和谨慎检查,尾舵或十字盘的修正方向会出现错误!
------------------------------------------------------------------------------------------------
当使用电脑调参的,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但也应在起飞前检查!

                                                                                        中山兄  2016.3.2

网友A:
中山兄厉害,啪啪啪,我还没试过倒过来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山兄厉害,啪啪啪,我还没试过倒过来黏

气氛搞起来!!!

网友B:
中山兄该不会中招了??

VB 或 K8 用蓝芽连线后调参后,最好把软件关闭,要调时再重开就好
不要想省事又直接上回去,有看过参数被覆盖的怪事
当然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兄该不会中招了??

VB 或 K8 用蓝芽连线后调参后,最好把软件关闭,要调时再重开就好

我还好,没炸,我是在尝试把K8标签向下安装之后,检查发现尾巴修正方向错误!
于是,我用正版VB测试,用蓝牙调试,并且在选择标签向下安装的时候,尾巴修正方向都会错误!
我马上使用电脑进行调试,问题马上解决!!!!

网友:
春暖花开,中山兄复活了,顶一个!

网友:
春暖花开,中山兄复活了,顶一个!

以前同样遇见过。。。。

网友C:
中山兄复现电直江湖!可喜可贺!

网友:
電腦調机無問題

网友D:
中山哥,速来视频,坐等欣赏你的高技

网友:
我出现过几次kbar数据被莫名其妙覆盖的情况,幸好没炸,至今原因不明。。。。

网友E:
是啊,都是在今天 蓝K 今天转安装位置标签後,尾陀 修正 on off 要反设,控里 rev 都要重设,线插都是向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都是在今天 蓝K 今天转安装位置标签後,尾陀 修正 on off 要反设,控里 rev 都要重设,线插都是向後 ...

这样可以飞,但自旋非常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山哥,速来视频,坐等欣赏你的高技

没进步,老样子,工作太忙,都没练习模拟器了~

网友:
是,优化和杀车 都要重设 。

网友(2016-12-06):
中山兄,请问下飞行的时候蓝牙模块是不是要一直插在K8上面?如果不插蓝牙的话,是不是修正方向会变成正常?

网友:
调参还是用电脑。补一个安全事项,不要用蓝牙调接收模式,用蓝牙从其他调sbus模式没有用,油门处于失控状态,说转就转,亲身体验

网友F:
买不起蓝牙。。所以没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G:
感谢中山兄提醒

网友H:
二手ar7200bx去买吧,不贵

网友I(2024-11-16):
感谢中山兄,看来还是用电脑调试靠谱

网友J:
起飞前还有不检查的?

网友K:
这个是不要用蓝牙调基础参数的起源吗?前两年就被前辈大佬教导过,不要用蓝牙调基础参数,所以在家调机都是用的电脑,现在看来知道缘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