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急,请教各路大神,白D10可以直接用RX703输出PPM信号给F3飞控用吗?

楼主(2016-03-02):
有点急,请教各路大神,白D10可以直接用RX703输出PPM信号给F3飞控用吗?需要刷固件还是直接用就可以?还是只能用原来的RX1002+PPM转码器用?感谢赐教...

网友A:
1.直接用轉碼器
2.刷控後~開dsmx 協議~ 接收改 S603 以上的~ 就可以有三模式(PWM PPM 小衛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轉碼器
2.刷控後~開dsmx 協議~ 接收改 S603 以上的~ 就可以有三模式(PWM PPM 小衛星)

603我试过可以用,通道有点少,f801测过,不灵,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轉碼器
2.刷控後~開dsmx 協議~ 接收改 S603 以上的~ 就可以有三模式(PWM PPM 小衛星)

感谢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我现在就这样用。不过失控保护那里和普通接收不一样,你参考下法师傅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我现在就这样用。不过失控保护那里和普通接收不一样,你参考下法师傅的贴

感谢回复,麻烦你可以发个“法师傅”帖子的链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麻烦你可以发个“法师傅”帖子的链接吗?谢谢!

!!! DEVO 703A 配 NAZE32 无法打开失控保护停机 !!! (有解决方桉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 DEVO 703A 配 NAZE32 无法打开失控保护停机 !!! (有解决方桉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 ...

谢谢你

网友C(2016-04-06):
楼主,直接用pwm转换器加rx1002接受联f3飞控可以吗?我手头有个rx603,打算连pwm转换器转成ppm连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直接用pwm转换器加rx1002接受联f3飞控可以吗?我手头有个rx603,打算连pwm转换器转成ppm连接飞控。

可以是可以,就是会有很多线和信号转换器,RX1002接受也不小还是直针,如果是装小穿越机,布局伤脑筋想想清楚!我曾经用RX1002+PPM转换模块组装过6轴的RD3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就是会有很多线和信号转换器,RX1002接受也不小还是直针,如果是装小穿越机,布局伤脑筋想想 ...

嗯,好的。手头现在有非凡T1的PWM转换器,加RX603接收机。准备将PWM转成SBUS接F3飞控,但是供电这里有点小问题,接收机是5v供电,不管是接飞控电调的那排插供电还是接UART1供电都是12v的(我是4s电),我不知道直接插会不会把接受烧了。看论坛有人用7008接受的sbus接UART1 没问题。楼主有啥好建议没?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好的。手头现在有非凡T1的PWM转换器,加RX603接收机。准备将PWM转成SBUS接F3飞控,但是供电这里有点 ...

如果你的配置不极端,甚至可以用12A带5V输出的电调给飞控供电,要不就加分电板,现在很多分电板也做得很小,或是选购设计好PCB板带5V输出的机架,要不就选择有5V输出的图传模块,例如Aomway!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配置不极端,甚至可以用12A带5V输出的电调给飞控供电,要不就加分电板,现在很多分电板也做得很 ...

好的,谢谢楼主了

楼主:
不客气,祝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配置不极端,甚至可以用12A带5V输出的电调给飞控供电,要不就加分电板,现在很多分电板也做得很 ...

问一下,我是D10控 信号转换器转换PPM SBUS信号需要刷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我是D10控 信号转换器转换PPM SBUS信号需要刷控么

不需要,直接接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6-05-29):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我现在就这样用。不过失控保护那里和普通接收不一样,你参考下法师傅的贴

您好,我想问一下,你以前用的华科尔的RX703A接收机连接F3飞控需要在CF中如何设置?我以前用的RX601接受加PWM转换器转SBUS接F3飞控,最近刚换的RX703A,结果连上没反应。码已经对上了,单独使用接收机一切正常,很是苦恼啊!!!!

网友E:
有个问题是PWM和PPM哪个反应快?

网友:
当然是PPM速度快。

网友F(2016-07-06):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轉碼器
2.刷控後~開dsmx 協議~ 接收改 S603 以上的~ 就可以有三模式(PWM PPM 小衛星)

请问那个小卫星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个小卫星是干啥用的?

小衛星可視為一個接收機~ 例如直接接到CC3D  (前提要對好頻) 就免用其他接收機了也可以 併用~  機頭機尾 各一個  增加接收面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直接用轉碼器
2.刷控後~開dsmx 協議~ 接收改 S603 以上的~ 就可以有三模式(PWM PPM 小衛星)

603貌似有问题,它的ppm输出精读太低,f3飞控一直在跳,稳定不下来

网友:
f3飞控 本來就不太好稿!

网友(2021-12-25):
请教楼主,原厂固件D10直接对频RX-703A,不通过飞控,能用吗?我对频成功舵机都能回中了,可摇杆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