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25mm机臂六轴航拍机对比

楼主(2016-03-02):
几款25mm的6轴机架。整机重量,设计与工艺,架子坚固性,安装后动力电子的可维护性几个方面,哪个综合性能好点?

飞越 810 Sport

开源 V6

碳纤版 X-CAM FH800

网友:
我选开源V6,就是轴距有点大~~~~~

网友:
用飞跃810不如上飞跃的960,810的架子用料很扎实,强度和重量、以及能用得最大桨尺寸相比略微过剩。960是在810基础上加长了机臂可以用更大的桨,效率、强度与重量的匹配更合适些。

网友A:
还有就是飞跃的横折方式导致机身内部空间几乎都不可用,布局不是很方便,相比之下开源的伞折机架就好些,机体内很大空间设备安装方便。而且伞折后体积也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飞跃的横折方式导致机身内部空间几乎都不可用,布局不是很方便,相比之下开源的伞折机架就好些,机 ...

相当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