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成的电子挂轮

楼主(2016-03-02):
车床挂轮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机构,搞一下一手油污,运转起来噪音也大,一直有想法革新一下。之前想到过用编码器和步进电机改一个电传联动,不想论坛里已有人改过,TB上也有控制器卖,改起来方便多了,赶紧下单买了相关的器件,一周时间改完,试了下还不错。看图片吧,很好理解的。

我的床子是扬州华飞的240-500,改完后车螺纹可方便了,自动走刀也很好用,之前都懒得搞挂轮,走刀就靠手盘。

网友:
haotie好贴,步进电机多大的?

楼主:
不想过多改变外形,选择在机床腿的空挡中放置电机,测量空间只有80X80毫米,86电机放不进去,只好选择57电机,选了最长的哪种,扭矩2.8N的。

楼主:
如果担心电机过载失步,可以选择57伺服套装。

网友A:
弱弱的问:上面那个是什么电机?期待有详细的后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上面那个是什么电机?期待有详细的后续。谢谢!

57步进电机。加长112mm 力矩2.8N.m 4线 轴8MM。步进电机过载容易失步,造成螺纹混乱,最好是用伺服电机。
初步试验感受:1、过去由于需要上挂轮,自动走刀都很难得用,现在车小件都用自动走刀,及其方便,也提高了车削质量。2、过去怕车螺纹,现在想车螺纹,螺距任意设置,公制、英制、自由制,我可以车出自己想要的任意螺距的螺纹。3、原挂轮一是脏二是吵,现在不脏了,噪音还是有点的,特别是慢速时步进电机特有的驱动噪音还是蛮响的,不过像是增加了点技术份,不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57步进电机。加长112mm 力矩2.8N.m 4线 轴8MM。步进电机过载容易失步,造成螺纹混乱,最好是用伺服电机。 ...

万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上面那个是什么电机?期待有详细的后续。谢谢!

小的那颗那是欧姆龙的编码器!

网友C:
问一下,你那块带屏幕的电路板是自制的还是买的成品,编码器与驱动器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D:
这个思路不错,担心长时间工作步进电机丢步,还有就是加工螺纹正反转的时候能否匹配上。

网友A:
希望LZ有时间更详细介绍一下制作过程,这对无齿轮箱小车床来说太有价值和意义了。这一创意功德无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的那颗那是欧姆龙的编码器!

谢谢你的答疑

网友:
我也想搞电子挂轮了

网友E:
丝杆换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那颗那是欧姆龙的编码器!

谢谢,是欧姆龙1000线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那块带屏幕的电路板是自制的还是买的成品,编码器与驱动器怎么连接的?谢谢!

TB上买的电子挂轮控制板,这款是简单的一种,功能基本够用,主要是体积小,刚好能放进机床的铭牌窗口。至于连线,都有提示,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思路不错,担心长时间工作步进电机丢步,还有就是加工螺纹正反转的时候能否匹配上。

这种简单的步进驱动是有可能丟步的,所以要尽量选择大扭矩的,车大螺距时进刀量适当控制一下,担心的话换伺服套装,也就多花一点银子。正反转跟随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杆换不换?

不需要换,根据丝杆螺距,计算减速比,定制相应的同步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B上买的电子挂轮控制板,这款是简单的一种,功能基本够用,主要是体积小,刚好能放进机床的铭牌窗口。至 ...

谢谢了,有时间我也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有时间我也改一个

期待你成功并分享学习。

网友(2018-12-01):
想知道,步进电机低速运转噪声如何解决?
另外,丝杆螺距是3mm 如何设定每1mm的脉冲数?

网友:
我去...这坟挖的
我也正在弄这个不过我没用套件,机械部分基本可以了,电子部分还在弄.

楼主:
祝你成功

网友:
我装好啦,又拆啦。接受不了那86步进电机的噪声。还有就是设定1m 脉冲数不精确问题只能用螺距中增减进行修差。

网友F:
** 我也怕噪音 我还没试 搞定我心凉..我的是57 不知道咋样

楼主:
声音是有的,好像并不太响,也就没那么讨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 我也怕噪音 我还没试 搞定我心凉..我的是57 不知道咋样

用星形减速机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 我也怕噪音 我还没试 搞定我心凉..我的是57 不知道咋样

用星形减速机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度会好很多。

网友(2019-01-20):
引用 网友A:
希望LZ有时间更详细介绍一下制作过程,这对无齿轮箱小车床来说太有价值和意义了。这一创意功德无量!

这个改制成功很有意义!希望详细介绍下。

网友:
这套电子挂轮的工作原理可否介绍下?

楼主:
通过和主轴同步的编码器采集主轴的转角数据,用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以特定转速带动丝杆转动,以得到和主轴同步的丝杆进给量,这就是原理。控制器可以设定你需要的数据比例,达到丝杆不同的进给量。

网友G:
第一张图片那个是小型折弯机吗,感觉不大的样子,哪里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张图片那个是小型折弯机吗,感觉不大的样子,哪里能搞到。

剪切、折弯、卷管三用机,300毫米宽幅,马云家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切、折弯、卷管三用机,300毫米宽幅,马云家有。

神马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切、折弯、卷管三用机,300毫米宽幅,马云家有。

能否给个搜索关键词

楼主:
剪板折弯一体机

网友(2019-03-04):
简易的手扳车床应该搞电子挂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