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方向问题!!!

楼主(2016-03-02):
电机直接焊在电调上。。。怎么样能一次确定电机方向是否正确。。。省得焊开了再改。。。求教各位。。。

网友:
如果没有同样的机器参照的话,你还是老实对调一对线比较靠谱。

网友A:
教你一个窍门,先焊上一个电机,看看转向,然后另一个如法焊上,转向应该是一样的,再焊另两个,第一根线一样,后两个线对调焊就是反向了。这种方法就不用重焊了。当然要是用BL固件也可以在BL的调参软件里调电调正、反向也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窍门,先焊上一个电机,看看转向,然后另一个如法焊上,转向应该是一样的,再焊另两个,第一根线一 ...

是个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窍门,先焊上一个电机,看看转向,然后另一个如法焊上,转向应该是一样的,再焊另两个,第一根线一 ...

我都是按照123 焊下去~然后另外两个电机 在地面站听声音调正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按照123 焊下去~然后另外两个电机 在地面站听声音调正反向

恩,前提是BL固件且通过飞控连接,软调比硬调确实方便不少,听声音也是个好办法,比用手摸强多了

网友:
电机三根线摆齐,顺着焊电调三个焊点,测试下是正转还是反转,比如说是正转 那么两个反牙电机顺着焊,两个正牙电机调换一根线焊!

网友:
用夹子要小心,我上次的马达电调就是不小心碰线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按照123 焊下去~然后另外两个电机 在地面站听声音调正反向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

看电调说明书~正常是用油门摇杆来确定功能的,但是地面站不也有个测试电机的选项,也可以给电调发送信号
我一直都用银燕家的东西~所以比较熟悉~但是其他电调就不懂了~特别是BL原生的提示音~跟唱歌伴奏似得~完全听不懂~
一定记得下桨!!!一定记得下桨!!!一定记得下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正常是用油门摇杆来确定功能的,但是地面站不也有个测试电机的选项,也可以给电调发送信号
...

谢谢了。。。下桨。。。下桨。。。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