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100s舵机小齿型号谁知道?

楼主(2016-03-02):
哪位大神知道100s舵机小齿的型号啊?我量了个大概  外径1.78  孔径  0.7   8齿。

网友A:
你要配这个玩意儿?你有别的小鸡吗比如120炸坏的舵机里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配这个玩意儿?你有别的小鸡吗比如120炸坏的舵机里应该有

没有啊,这是唯一的机机。我的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配这个玩意儿?你有别的小鸡吗比如120炸坏的舵机里应该有

唯一的机机。炸坏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这是唯一的机机。我的炸坏了

一般铜套会脱出,你这情况不多见

网友B:
木有啊,你这个舵机好多钱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铜套会脱出,你这情况不多见

估计是我上铜套弄坏的。解体上的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啊,你这个舵机好多钱一个啊?

网友C:
这个齿轮淘宝一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齿轮淘宝一块钱一个

关键是我没找到啊?你怎么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没找到啊?你怎么找到的?

地平线舵机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