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apm飞控 飞不起来 请教!

楼主(2016-03-02):
配置:F450机架 apm2.6飞控 新西达2212电机 20a电调。天八控故障现象:  自稳模式解锁后轻推油门,4号电机先抖动后转起来(落后于其它三个电机,但转速比其它的快),推油门到%50左右后,4号电机停转。求解答,先谢过!(罗盘、加速度计已校正过)

楼主:
谢谢赐教 不胜感激

楼主:
摸4号电机发热,其它常温。

网友A:
是不是电螺丝长了?这样会顶着电机铜丝就缺项,就会抖,还有一半油门熄火是不是没电了?或者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螺丝长了?这样会顶着电机铜丝就缺项,就会抖,还有一半油门熄火是不是没电了?或者换个电池试试

谢谢,我查查电机线路

网友:
4号电机用手转动正常码?
电调校准了吗?
4号电调挂了

楼主:
4号电机线路没问题,难道真是电调挂了?!

网友:
电调恢复默认设置,再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四个电调一起再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吧。

网友:
重新校验油门行程,校验完毕接着推油门看电机转动是否正常

楼主:
检查像是电机问题,换了个电机,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