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循环螺距是负的数值呢?

楼主(2016-03-02):
不是应该是正的8°吗?

网友A:
你看看大桨的运动方向对不对啊?螺距尺有时显示有问题。如果大桨运动方向对的话就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大桨的运动方向对不对啊?螺距尺有时显示有问题。如果大桨运动方向对的话就没问题啊。

谢谢 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