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问问贼鸥动力问题

楼主(2016-03-02):
昨天刚收了个贼鸥,手里多余的电机只有2216 880KV和4215  650KV(一看KV就知道是多轴的)。2216肯定是没戏

4215 650KV+30A电调 电池4S 5000X2是否可以用在贼鸥上,动力够不够?

网友A:
用2814  1250kv  9060估计多好一点,那机子用大桨会砍到吊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814  1250kv  9060估计多好一点,那机子用大桨会砍到吊仓吧

知道啊,就是想看能不能省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啊,就是想看能不能省点钱

省不掉的,阿门

网友A:
要不用两个2216,做成双发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用两个2216,做成双发不就得了

有道理
不过看了下朗宇X2820 1100KV和DYS 4215 650KV的数据对比
在14.8v  1050桨的时候,同样电流22A,2820推力是1500G,4215推力是1620克。都差不多啊。但是更大电流的数据4215就没有了,不好对比,你帮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不过看了下朗宇X2820 1100KV和DYS 4215 650KV的数据对比
在14.8v  1050桨的时候,同样电流22A,2 ...

我觉得载机不要看最大电流的推力,要看5A左右的,但是又没数据,综上所述,装上飞过才知道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载机不要看最大电流的推力,要看5A左右的,但是又没数据,综上所述,装上飞过才知道哪个好

干脆装上试试,不行就把头罩后移上1238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