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固件现在最新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2016-03-02):
如题 谢谢

网友A:
正式版本是15年7月的4.01, 建议用去年十月以后的nightly build 里面增加不少新的通信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式版本是15年7月的4.01, 建议用去年十月以后的nightly build 里面增加不少新的通信协议

请教您一下:我的D7E前两年刷过,几个版本都可以用,可是最近几天想玩玩977的新版可以调螺距的,但发现什么版本刷了以后都不识别自己加的两个高频头了,只有刷回最后有效的D版还可以用,不过马上又出现新状况:4通道方向控制摇杆偏移(便宜值显示为18),导致飞机自旋(用原控完好,应该只是D7E的问题吧?)。不知可否抽时间回复我知?先谢 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一下:我的D7E前两年刷过,几个版本都可以用,可是最近几天想玩玩977的新版可以调螺距的,但发现什 ...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刷控时除了刷主程序,协议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也要同时替换成相应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刷控时除了刷主程序,协议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也要同时替换成相应版本的

先感谢您的回复!每次都是格式化后替换了全部文件。摇杆的问题已经解决,忘记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式版本是15年7月的4.01, 建议用去年十月以后的nightly build 里面增加不少新的通信协议

能提供下这个版本的下载地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式版本是15年7月的4.01, 建议用去年十月以后的nightly build 里面增加不少新的通信协议

另外V3.5.3这个版本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下这个版本的下载地址么?

主网址2楼朋友已经提供了。如果你想试一试10月的版本(我现在在用),可以在我新浪博客里找到具体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V3.5.3这个版本如何?

用d7e的时间不长,一开始就是用的 4.01 十月版,对其它版本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