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精灵1,还能救吗?

楼主(2016-03-02):
挂到高压线掉河里了,捞起来洗了后放了一夜才拆开的,还有 的救吗?怎么测电调和PCB板是好的还是坏的,求老鸟科普

网友A:
你不因该用水洗的  电机因该报废了     拆机发图看看

网友B:
没用了,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了,报废了

我把主控和gps拆下来还是好的啊,而且电机进水也没事啊,最多就电调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因该用水洗的  电机因该报废了     拆机发图看看

电机进水没事的吧?飞控和gps我插电脑上看了下,能连上调参,gps也显示正常的,应该是好的。最多应该是电调烧了吧?

网友:
电机和电调换吧   这2种因该是报废了  你测试飞控是好的 换一套电机和电调

网友:
挂到高压线后精灵电机还在转吗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气压计应该废了~
最好是封住气压计  再用酒精泡1-2分钟 拿着刷子刷一下。我的所有电路 都这么办,还加了一步白猫清洗一下 在吹干

网友:
你要是水前把电池拔下无电水洗,水没干透不要加电

网友:
最好拆开分解部件来洗,水洗后再用酒精冲洗一下干得快

网友:
注意 怕酒精和水的部件就另想办法

网友C:
只要不通电,等干透了就没事的。这货要比手机好很多的。电机最不怕水了,电调和主板是最怕水,只要当时不接电池就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通电,等干透了就没事的。这货要比手机好很多的。电机最不怕水了,电调和主板是最怕水,只要当时不接 ...

可掉水里的时候一直是通电的。。。捞起来洗了后还通电了。。。现在就想知道怎么测电调和中心板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带电池进水不死也活不久了

网友:
是的,肯定用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