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配E800动力套装不能解锁

楼主(2016-03-03):
入手APM2.8和E800动力套装,装机刷固件及校准完毕后,无法解锁,求高手解答,另外X六轴调试机架是不是选择3DR-Rover.param此机架类型

网友A:
换个 EMax 或者好盈之类稍靠谱点儿的电调,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 EMax 或者好盈之类稍靠谱点儿的电调,试试呢。

原装620S电调不靠谱吗

网友:
也需是你的接收的问题,我的也是apm和e800,原来d10控用ae6001不行,后面换了f801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620S电调不靠谱吗

620s很靠谱的!找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