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恒龙豹2突然启动后退问题

楼主(2016-03-03):
为毛坦克在没有操作
遥控器
的时候会突然启动后退,每时是窜一下,有时连续窜几下,是什么原因啊,求教,该检查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表示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目前未解决,不知道是干扰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换控换声组

网友C:
我的也出现过,不过我用的是天6和有刷电调,和双流,最后检查原因是电调的信号线和接收机之间的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C:
另外还有一次是抬炮的舵机里面的贴片电阻脱焊,造成整车所以动力部件失控,就像坦克抽筋一样。

网友C:
你用什么接收,如果是HL原装的话,可以检查电路板,板子上面有两个固定孔,天线附近那个孔有个贴片电容,安装外壳的时候容易把电容卡掉,接收天线旁边有个芯片,是2.4G接收,它旁边有三个贴片电容,最上面那个脱焊或者掉落,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还会有遥控距离变短,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除店家帮改了电机外,其他都是原配,从外观上没有明显的脱焊和虚焊,只是贴片电阻那里还真没注意,谢谢楼上各位,我再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