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6-03-03):
求翻译这几个英文的意思,百度翻译有误差

网友:
1、2、3、4=副翼、升降、油门、方向
7应该是熄火吧
挨着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调,油门都没动,大桨就自己转起来了,还有自己打副翼,倒地,炸机,求大神帮忙

网友: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舵(尾舵),6襟翼,7拉烟,8模式。

网友:
把七通道反选,禁用遥控器混控。启动软件后选择第一个遥控器。

网友:
有G7模拟器序列号嘛?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

网友:
油门不动就转才能3D啊。要不你最低油门的时候就没了。当时为了3D也是整半天。G7相当于有一个通道来开定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