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电池这个接口是可以改装平衡充插头用PL8快速冲了?以后几分钟搞定!?

楼主(2016-03-03):
精灵4电池这个接口是可以改装平衡充插头用PL8快速冲了?以后几分钟搞定!?

网友:
都是RMB啊,楼主大疆的吧,内部渠道能拿到货吗

网友A:
LZ应该多想了。现在的无人机的智能电池,都是电池内部智能保护板去做平衡的,充电器都是恒压恒流的,如果你要充电快一点,只能是将电流加大,但是也要考虑智能保护板能够承受的范围。

网友B:
LS正解   现在充电只要给电流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比上一代扎实,不错,就是蛮贵咯

网友:
这是在飞黄呀

网友C:
6楼正解

网友:
盒子设计的好,不用每次都背背包了

网友:
一看都是飞黄的会议室,建议LZ拆个电池给大家解解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正解   现在充电只要给电流电压就可以了

那就好了 等牛人出平衡充插头 这么多根线,我感觉应该是做平衡充充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多想了。现在的无人机的智能电池,都是电池内部智能保护板去做平衡的,充电器都是恒压恒流的,如果你 ...

您说的我能理解 那应该是以前电池的原理  精灵4电池接口您看下 是很多组线 类似于锂电平衡充那种插头

网友:
和笔记本电池差不多    估计加密了   别的充电器通用不了

网友:
楼主是真的想多了,不要被那么多触角蒙骗,它和P3一样,都是4P,正极+负极+2P电池信号检测,用万用表就知道了

网友(2016-04-12):
我用万用测量过了,充电器那端只有三项,和充电器上的标示一样,中间四根正极,相互任意电阻0,旁边各两根负极,相互任意电阻0,最两边各一根,相互之间电阻0
所以,6楼正解
DJI这样做的目的估计是为了解决遥控器充电头和电池充电头上的线序问题和插头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保障充电时的电流足够。毕竟近6A的电流,虽然我没拆过这个充电器,但是我初步估计里面的线径不会低于1,那么粗的外皮里面绝对是真材实料,不过就是相应的保障更多一些,说白了就是更安全了。
这样,我们只要找到可以插在电池上的插头,就可以自己做电池管家了。
P4的电池管家还不出来,真心急死人。

网友:
改不了的,不要想当然了,电池后面的接口,并不是直接连接到电池单体上的。
具体你可以看一下P4充电器上的标识,有这些接口功能的定义。

网友D(2016-09-15):
说明书明确有写超过8A的充电电流将对电池造成严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