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算入门了,新装的210小穿越机。

楼主(2016-03-03):
一直觉得玩无人机是很高大上的事情,在论坛潜水学了半个月,找泡泡老师的视频也研究了好几天。终于下手弄了自己的第一台穿越机。

机架选的是这款,在论坛玩家测试里面看到别人评测里面装的黑寡妇电机,非常简洁,看上去简单很多,难度应该也会低一些。

飞控是店家推荐的mini CC3D,之前在论坛里面潜水也了解到穿越机目前最主流的飞控还是CC3D。本来想买那个方形的,但店家推荐了mini版的。看上去更加小巧,重量也轻一点。
  由于就在深圳通过朋友关系友情价拿到了一套黑寡妇1806的电机,所以电调就省了。 遥控器选的天地飞的天七。这一切看着和 公测里面的哪位高手的节奏有点像,但实际操作起来才发现跟高手的差距还是很远啊。 虽然布线还是很简单,但手艺不行,不敢乱剪线,所以线路还是有点乱,特别是摄像头和图传的线,一头一尾摆放,还要在中间绕几个圈圈才能放的下。

下面再放两个局部照。

mini CC3D安静的躺在(粘在)分电板上。

尾部的天线翘的太高了,还请高手指点怎么改进,主要是固定方式。现在是把图传粘在底板上面的,摇摇晃晃的不牢靠。

这里可以看到天地飞的接收机。

黑寡妇1806的电机。电调内置在电机里面了。为我省去了不少麻烦。

这个机架的起落架设计的比较好。 上面用螺丝锁住,下面是一根立柱,立柱外面套一根海绵管。海绵管的缓冲性能很好, 金属立柱的强度和硬度也很好,软硬结合,比较耐摔。就是这海绵如果能用更耐磨一点的材料就好了。还有螺丝要长一点就好,这样锁的更紧一些,更结实一下。

桨装的是 5045的平头桨,耐撞的。7块钱一套。
本来想买个一体摄像头,问了几家都没货了,后来改成AOMWAY的摄像头和图传了。显示屏选的鹰眼一体机显示器。 对我们这种菜鸟新手来说,一体机又省去了很多烦恼。
而且携带方便很多。安装调试什么的也容易很多。
电池选的TATTU 3S  1550毫安的短电池,据了解是专门用于穿越机的。
其他好像没啥了。
    整个装机最痛快的过程莫过于调试CC3D软件。 拔了USB插头才能更新,更新开始又要立马插上,还时不时掉线连不上。遥控器的校准也纠结了好久。 新手吗,遥控器到手是直升机模式的,自己摸索了好久,把遥控器里面的所有选项全找遍了也没找到切换到固定翼模式的选项。幸好万能的百度帮我找到了答案, 按住menu建打开遥控器就可以进入里面设置了。。。。里面还有遥控器校准。中途还有一次好不容易遥控,马达,模式等设置弄完之后上电一试怎么也不对头,后来才想起没校准水平。接着又是重新拔插更新,遥控器,马达···一路重新设置下来。。。装机用了一天。调试用了两三天才搞定。 第一次出去试飞幸好我的谨慎性格。不废话上图。
这是起飞前的照片。

这是试飞过程的一次事故。

这个可能看的更清楚一点。

后来换了朋友的2S电池飞。感觉温柔多了。 3S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还是有点暴力。2S相对更好控制一些。 至于论坛上面那些非4S不飞的,我想应该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了吧。

再总结一下配置:
QAV210迷你四轴FPV机架,碳纤。 112
aomway摄像头图传                          290
PDB双电流分电板                             26
miniCC3D飞控                                 65
鹰眼锐视7寸5.8G FPV一体显示器   940(好贵)
1550mah 3S  电池 TATTU              100 *2
天地飞7                                              420
黑寡妇1806                                      友情价不便透露
哦还有桨                                             7/套    *4
    新手刚入门,还请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沙发自己先座。

网友A:
续航如何?我用220电池分钟这样,我和你配置差不多,飞控f3,

网友:
。。。2200电池六分钟这样

网友B:
你换个大疆NAZA LITE就知道CC3D也就这样了

网友:
不错,就制作和调试来讲不仅仅是在入门阶段了

网友:
不错顶一个,CC3D确实很容易上手,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如何?我用220电池分钟这样,我和你配置差不多,飞控f3,

听说飞F3的都是高手。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G@YVKCPZR)X}3UKB(_VF`LW.gif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G@YVKCPZR)X}3UKB(_VF`LW.g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大疆NAZA LITE就知道CC3D也就这样了

大疆,那么高大上的公司你用来说穿越,个人感觉穿越都是屌丝玩的,你拿大疆的机机来地上摔几下试试?翻滚几下试试?屌丝就是摔倒了,爬起来拍拍灰尘继续前进。 大疆随便磕碰一下都心疼的要死要死的。返修就更别提了。

网友C:
越简单的东西坏了就越麻烦

网友D:
谨慎地钻进了草稞楼主发射天线最后怎么改的?2块电没觉得少点吗,或是弄个外场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谨慎地钻进了草稞楼主发射天线最后怎么改的?2块电没觉得少点吗,或是弄个外场电包?

新手准备不足啊,  没太多时间飞,两块电池确实有点少, 正准备再买两块2S的。等练熟一点的再上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简单的东西坏了就越麻烦

是啊,大疆的精灵号称到手即飞,操作简单。但被售后坑的不成人形的好多,论坛经常看到。

网友:
参观  十五个字

网友E:
潜水那么久就弄个要被淘汰的CC3D?看来还是潜水不够久

网友F:
这机架我有一架,摄像头的角度不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潜水那么久就弄个要被淘汰的CC3D?看来还是潜水不够久

听说现在流行F3,入门还是CC3D比较简单。 新手还是谨慎选择。这跟潜水久不久没多大关系吧。能飞就行,目前也没太多要求。熟练了再去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架我有一架,摄像头的角度不适合新手

恩,我也觉得,刚开始是按照论坛上面和淘宝上面的介绍装的。飞起来确实感觉总是看天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现在流行F3,入门还是CC3D比较简单。 新手还是谨慎选择。这跟潜水久不久没多大关系吧。能飞就行,目 ...

呵呵 直接入F3好了 难度高?飞自稳好了  我的意思没必要拐那个弯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CC3D妥妥是要淘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直接入F3好了 难度高?飞自稳好了  我的意思没必要拐那个弯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CC3D妥妥是要淘汰的

等我CC3D练好了,F3估计也降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加油烧钱

穿越机好像不怎么烧钱吧。最容易坏的就是桨。我买的是耐炸的平头桨,感觉还是蛮耐摔的,是不是因为我刚入门飞的还不暴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那么高大上的公司你用来说穿越,个人感觉穿越都是屌丝玩的,你拿大疆的机机来地上摔几下试试?翻滚 ...

只是飞控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穿越机好像不怎么烧钱吧。最容易坏的就是桨。我买的是耐炸的平头桨,感觉还是蛮耐摔的,是不是因为我刚入 ...

虽然烧的是小钱,但是烧钱的速度很快,基本去飞完回来都要更换点什么,还有就是想玩的爽一点又要入手眼镜、高配置摇控器、快速充电器、外场充电包、高C数动力电池,机架是玩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套。这些都是无止境的,烧钱是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
建议新手用2s,支持楼主

网友H:
图传安装有问题
直接装在顶板上算了,反正有预留扎带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传安装有问题
直接装在顶板上算了,反正有预留扎带口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烧的是小钱,但是烧钱的速度很快,基本去飞完回来都要更换点什么,还有就是想玩的爽一点又要入手眼镜 ...

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的钱包已不够。  慢慢来吧。你说的这些我都还没懂。单飞伤不起。 求带。

网友:
同楼主天7控,现在装机只有遥控和电调到家………请教如何调天7遥控,还有控电用B6怎么充电丫,新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
恭喜您已进入烧钱的坟墓

网友I:
店家清库存所以推荐你cc3d,而且mini版还不稳定。。。动力用1806落后两代了。。。预计60天内你会换掉80%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店家清库存所以推荐你cc3d,而且mini版还不稳定。。。动力用1806落后两代了。。。预计60天内你会换掉80%装 ...

现在应该用啥飞控?还有动力,请直接推荐!naze32?

楼主(2016-05-30):
引用 网友J:
主流飞控 还真不是CC3D了~~

我跟你打赌,现存的机机中绝对还是CC3D的机机更多。  你信不?    不信你去淘宝查查CC3D的总销量。 对比下F3。 F3才卖多久?

网友K:
去科普一下f3的功能。

网友:
大神都是吐槽你的装备过时不一线 然后等你炸了坏了 又吐槽你土豪新手就上顶配活该炸一脸 自己有自己的路线就好 熟悉了再飞顶配不是错误的思路 这跟刚考了驾照先开破车上路一样 是一个道理
我潜水也很久了 上的也是一套别人的淘汰货  先炸着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跟你打赌,现存的机机中绝对还是CC3D的机机更多。  你信不?    不信你去淘宝查查CC3D的总销量。 对比 ...

呵呵...你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还是那句话飞了F3就不想再飞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你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新机机 到是大部分用的F3飞控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新手准备不足啊,  没太多时间飞,两块电池确实有点少, 正准备再买两块2S的。等练熟一点的再上3S。

2S别买  , 直接3s电池      你可以直接调油门, 100%改成50%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2S别买  , 直接3s电池      你可以直接调油门, 100%改成50%不就得了

有道理。

楼主(2016-07-06):
怀念我的210, 才飞了两次,就被朋友骗走了。  只剩下老机机 250陪我了。好好练,9月去成都赛见识见识高手。报了初级赛。

网友M:
LZ 我还是在玩CC3D的  就是用手动模式飞  很好  等你用CC3D完全飞熟了 就去跟F3飞控的人来比赛 ,证明的是 在于技术 而不是飞控.........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N:
哈哈哈,我也是刚入魔不久,调试确实好麻烦,我现在还没上浆呐~~~老感觉,还缺了点啥~~

网友:
朋友能否留个个联系方式 我刚入手 不会插线 很迷茫 希望可以帮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是玩这个游戏玩了好久 在妞妞服务器当时还开了一家最大的商店  后来服务器维护 把我的地皮卡没了 然 ...

哈哈那只能说你好倒霉

网友P:
我新手用的是apm飞250感觉挺稳的,拿来练手gang好

网友Q:
前几张图里面的摄像头扬角对新手来说是不是大了点,貌似有45度了吧?建议飞穿越不要用天地飞,天地飞主要是飞固定翼和直升机。那个pwm接线太繁琐了,建议用支持sbus或者ppm信号的遥控器,只需一根3p线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 我还是在玩CC3D的  就是用手动模式飞  很好  等你用CC3D完全飞熟了 就去跟F3飞控的人 ...

自稳感觉已经飞的很熟练了,手动飞还行吧。就是感觉比自稳要费神好多。   没练什么高难度动作。就是到处飞,飞的比较顺溜。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哈哈哈,我也是刚入魔不久,调试确实好麻烦,我现在还没上浆呐~~~老感觉,还缺了点啥~~

摄像头,图传哪些上了吗?LED灯装了可以晚上玩。   GPS哪些就不需要了。我们不是航拍机。其他太花哨的东西就不用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谨慎地钻进了草稞楼主发射天线最后怎么改的?2块电没觉得少点吗,或是弄个外场电包?

最后被朋友骗走了。发射天线前面已经有人回复过了吧。 我到是想改成固定到上面顶板上的,上面好像留了孔位。再不行就用扎带咯。粘不稳就用螺丝锁,没地方锁就用扎带绑,反正固定好了就行了。 越简单的方法越好,炸坏了容易修。还是我的老250好,样子虽然旧了点,款式虽然老了点,但不招人嫉。所以一直陪伴我到现在。也没用啥高级玩意,也没打什么螺丝胶啥的。除了螺丝固定就是泡沫胶,泡沫胶不好用的地方就用透明胶,透明胶也不好用就用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新手用的是apm飞250感觉挺稳的,拿来练手gang好

新手能把APM调好,你也是高人了。 我听说APM难度很大,不适合新手,根本不敢入手,英语太差不敢尝试。 还是听说CC3D很简单,才入的穿越坑。 现在想转F3,不知道哪里有汉化版的。谁推荐一个。 英文版的实在是难搞,搞个CC3D都搞的我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前几张图里面的摄像头扬角对新手来说是不是大了点,貌似有45度了吧?建议飞穿越不要用天地飞,天地飞主要是 ...

遥控器我也想换,主要是米不够。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个。。。赚的又不多。  这个机子已经被朋友拿走了,我现在一直用的250穿越机买了个显示屏,有固定杆都不好固定在遥控器上,遥控器上没有那个金属杆。 最后只好用黑胶布把支撑杆绑定在遥控器的提手上。 屌丝机配屌丝控,屌丝控配屌丝屏

网友P:
引用 楼主:
新手能把APM调好,你也是高人了。 我听说APM难度很大,不适合新手,根本不敢入手,英语太差不敢尝试。 还 ...

我只是把穿越飞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只是把穿越飞的很稳,

很稳才厉害啊。  穿越机可以当航拍机用了。

网友(2016-08-05):
  刚入门不久装的,还不错啊。

网友:
同款机架

楼主:
  这机架当时也还火了下子。 现在好像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架当时也还火了下子。 现在好像很少见了。

感觉还是比烂大街的250架子好多了

网友R:
新手 好好磨炼

楼主:
引用 网友R:
新手 好好磨炼

感谢

网友:
我只想说F3比CC3D容易飞多了,不是高手才飞F3

网友S:
买CC3D的都是被忽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买CC3D的都是被忽悠的

当时F3刚出,还不流行。 CC3D,还是主流。 现在已经换F3了。 确实比CC3D好飞。

网友(2016-09-04):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有条件用 DYS或者GT 2205  kingkong2205
便宜的可以用淘宝35块电机
电调: DYS XS20 30a好银20a 30a
遥控器:AT9<X9d<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有25mw 带竞技频图传 阿姆威或者fox TM25
ccd: 小板 索尼 811 或者 HS1177
显示器: 肥鲨眼镜 或者 鹰眼小飞手
天线: 肥鲨蘑菇头 或者 蓝天蘑菇头
材料:
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桨:5045平头 or 5050三叶

网友T(2016-12-11):
麻烦问下 我210用2S2200电池 飞不起来 全油门也就30里面高 正常吗? 是电池问题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T:
麻烦问下 我210用2S2200电池 飞不起来 全油门也就30里面高 正常吗? 是电池问题还是?

报一下你的配置。 肯定不正常了。 我用4S2200的电池也照样飞,也能一飞冲天。

网友:
穿越真心烧钱

楼主:
还好吧。穿越机炸鸡成本比较低。后续投入主要是电池和桨。 只有不去水泥地上炸鸡,一般不会炸坏机架和电子设备的。桨和电池是主要消耗品。

网友U:
咦!昨天弹射全油门 断轴!就那么翻滚啊,摔稀碎一地。报废两个电机,接收机,机架!新换的机架还没有3天!真心觉得这玩意儿玩儿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咦!昨天弹射全油门 断轴!就那么翻滚啊,摔稀碎一地。报废两个电机,接收机,机架!新换的机架还没有3天! ...

弹射??是个什么玩法?摔水泥地上了吗?草地上的话一般不会这么严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射??是个什么玩法?摔水泥地上了吗?草地上的话一般不会这么严重啊。

应该就是解锁油门直接推到顶。头一次把福特蒙迪欧砸了,拿上飞机就往回跑。是的水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店家清库存所以推荐你cc3d,而且mini版还不稳定。。。动力用1806落后两代了。。。预计60天内你会换掉80%装 ...

是这样,小版不行的,我有一块,跑偏,1806也是另类,继续烧钱吧

网友(2017-01-20):
看参数,做个记号。。。。

网友:
期待详细的调制过程

网友:
好励志的故事

网友:
挺好看的,应该能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