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s使用中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3-03):
我的s2s飞控一直用12v给
图传
和摄像头供电,一切正常,现在换了808摄像头需要5v供电,于是加了一个DC/DC12-5降压模块,单独给808供电,只把地线和信号线接到u2s上,结果只显示osd信号,却没有图像。飞控说明书上只介绍了图传和摄像头同时用一种外接供电的方法。是我接的方法有问题还是u2s不允许?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抱歉,还是线虚,解决了。比较一下,还是800线摄像头比808一代清楚,到底镜头要大不少。

网友A:
供电问题

网友A:
我和你一样也是5v摄像头,教你一个办法,拔掉OSD端的跳线帽,也就是插摄像头,图传这一端,拔掉后这端就没有电了,然后找一根公对公的飞控线,去掉负极和信号的插针,光留中间正极线,一端插入飞控通道端的任意一个通道最好选个不用的,把另一边插到飞控的摄像头端插口,这个时候通道端的5V点就转接到了OSD端,这个时候接图传和摄像头就成了5V.前提是你的图传是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