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sb,mb,亚拓原装电调,求高手教接线

楼主(2016-03-03):
把论坛翻了个底朝天,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求老鸟指教,线插哪个接口,怎么插,就怕乱插把电子设备给烧了,
,飞机是亚拓500L

网友:
MB说明书有FUTABA的接线图

网友:
我这几天刚装好500L 你用S-BUS模式 然后把线接到MB的CH1通道 在陀螺仪上
选择S-BUS接收机模式
在不明白可以电我 13963190561

网友:
电调插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图上SYS和接收机上的Bat线不用管,那是给这两个设备单独供电用的。

按住SET键(MB上的黑按钮)上电,选接收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