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模友,过放电池重新激活方法!

楼主(2016-03-03):
       几乎所有玩航模的都遇到过电池过放,充电器充不进去电,甚至连BB响电压都检测不到的问题,如果只是电压过低,还能检测到电压的,一般用小电流充电就可以救回来,如果遇到过放到连电压都检测不出来的情况一般我都是直接扔掉,放弃治疗!可是如果是刚用不久的电池总感觉太可惜了。没想到今天被一朋友点发,又找到了治疗方法
       起因是一朋友晚上玩飞机不小心飞机栽湖里了,离河岸太远救不回来,找了另一个朋友的一个水机去救,悲剧的是最后水机也没回来,,,
因为太晚了看不清楚,就放弃救援了,等到第二天拿着精灵去搜寻,才在岸边把飞机找回来
飞机在水里泡了一个晚上,电池完全进水,接头都已经泡出铜绿了,拿BB响测也不亮,用万用表测只有零点几伏电压。。。插上A9电压显示为0
       本来打算放弃治疗了,但是小伙伴心里不甘,想试试看能不能用普通电压直充一下看看能不能救过来,
于是我就搞了一个平时测试用的小BEC给电池几个电芯都刺激了一下,结果奇迹发生了,插上A9居然电压有1.9V了!!然后开最小电流慢充居然充回来了!!

为了验证是不是所有过放到接近0V的电池都能救回来,又找出了一块废弃很久的电池

这个电池插上BB响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用万用表测,中间那个电芯只有0.9V,其他两个电芯只有1.9v和1.2v

插上A9,中间那块已经无法识别了,于是我用同样的方法试了一下

通电两秒然后拔下来,再接到A9

居然活了!!

现在三块废旧电池全部激活一起充电中。。。

后来在论坛里面搜了一下,总结了几种过放电池激活方法:
首先先强调一点:想将过放的电池激活的前提是:电池未出现鼓胀现象,电芯平整,无刺破等损伤,如果有这些明显的损伤,建议不要继续使用该电池!如果只是,电压过低,但是仍然能够检测到电压的,用平衡充开小电流慢慢灌流就可以救回来,如果电压非常低,BB响检测不到电压,充电器无法识别的情况,有几种方法可以尝试激活:
1、用镍氢电池模式充一会儿,等到电压回升了,再用锂电池模式充
2、用并充板接一块没电的电池,再接一块有电的电池,然后充一会再把有电的去掉,看看没电的电池电压是否回升
3、用一个降压模块调到4V左右的,轻触一下过放电池的平衡头,注意正极线要靠近平衡头红线方向,触碰时间只要1到2秒即可,类似做电击
通过上诉方法可以将大多数过放的电池补救回来,当然,过放之后补救回来的电池性能一定是会大打折扣,所以平时还是注意保护好电池不要过放

以上方法非专业,仅供参考,请谨慎模仿,如果有更好的激活方法欢迎大家评论共享

网友:
这样救回来到电池自放电严重而且估计放电顶多5-10C,不能用作于动力电池了

网友A:
我的电池 能冲到4.2 但是放电率好象不行  何解   另外有一个电池和你一样 能救回电压1.8左右  死活冲了一天也没见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 能冲到4.2 但是放电率好象不行  何解   另外有一个电池和你一样 能救回电压1.8左右  死活冲了一天 ...

你用啥充电器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啥充电器充的

小鸡的那种小充电器    也试过用B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的那种小充电器    也试过用B3

小充电器毛病挺多的,试试A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充电器毛病挺多的,试试A9

太高大上了  不会买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好贴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大上了  不会买

B3修复能力有限,可以找有其他充电器的朋友试试

网友B:
容量和C数会变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和C数会变小吧。。。

性能肯定会下降,但是总比扔了好吧

网友C:
我有个4s锂电过放 其中一片显示电压0,后来用个小充电器救回来了,但是用在四轴上面一起飞电压就报警。只能废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肯定会下降,但是总比扔了好吧

有道理诶!用做控电也好啊。。或者接转换器当充电宝。。

网友:
很早就知道

网友:
这活干过。。不能经常干。。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