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30cc的上单翼辉盛996r和银燕的3005舵机哪个好点

楼主(2016-03-03):
感觉飞上单翼没啥大动作,所以就选用便宜点的舵机,辉盛996r和银燕的3005舵机哪个好点,价格差很多

网友:
30cc了 还是用好点的舵机吧 也不差那两个钱

网友A:
一直用辉盛的飘过。纯手工制作的的26CC汽油练习机已经累计安全飞行120多小时。套材J3已经累计安全飞行20多小时。

套材J3

套材J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辉盛的飘过。纯手工制作的的26CC汽油练习机已经累计安全飞行120多小时。套材J3已经累计安全飞行20多 ...

敢问前辈用的是多少钱的辉盛,感觉辉盛同样的型号价格却有很大差距,难道有山寨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问前辈用的是多少钱的辉盛,感觉辉盛同样的型号价格却有很大差距,难道有山寨货?

辉盛MG996R确实很混乱,真假难辨,良莠不齐。曾用过多个版本的(外观及内部电路板都有区别),前几年一直买60圆的,去年年底买过30元的质量也不错。这几年仅有一次买的质量不过关。每次买回来,先装在我的40CC沼泽艇上暴力测试,能经得住每次1个小时左右,累计2小时以上折腾,即认为质量过关,方可装在飞机上。经过这几年使用,尚未因舵机质量炸机。质量不过关的舵机,装在沼泽艇上,累计不到2小时就抱死。顺便说一下辉盛舵机MG958也不错,金属中壳,标称18Kg /cm扭力。
顺便发张我的沼泽艇片片。

网友:
26CC汽油练习机降落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盛MG996R确实很混乱,真假难辨,良莠不齐。曾用过多个版本的(外观及内部电路板都有区别),前几年一直 ...

问下前辈这个J3用银燕的3001舵机可以么?还有就是飞这个J3用多大发动机,遥控一定要用进口的么,国产的飞汽油机会失控?

网友A:
问下前辈这个J3用银燕的3001舵机可以么?还有就是飞这个J3用多大发动机,遥控一定要用进口的么,国产的飞汽油机会失控?
...................................................................................................................................................... ....................................................
前辈不敢当,同好而已。
曾买过银燕的银燕EMAX ES3005 大力金属舵机舵机,标称13Kg扭力,测试倒也可以,只是回中位置不断改变,可能是电位器固定不可靠导致的。银燕的3001扭力太低。怕是不靠谱。
我的J3是买黑龙模型的套材,老款的,翼展2450mm,装华盛26CC磁电机版汽油机,用18*6螺旋桨,动力足够了。同款飞机,朋友曾用过40CC汽油机。
我用的遥控器是T8FG。已经用5年多了,从未失控。理论上,国产2.4G控也能胜任飞汽油机,论坛里也有人用国产控飞汽油机的,但身边的朋友没有人用,不好妄加评论。建议您还是选进口大品牌的吧。一只好控可以用好多年,比手机耐用多了。当下FUTABA 14SG 貌似很火。FUTABA T8J好像是飞电动的,一般不用来飞汽油机。
错误之处,请各位方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前辈这个J3用银燕的3001舵机可以么?还有就是飞这个J3用多大发动机,遥控一定要用进口的么,国产的飞汽 ...

多谢指点

网友:
辉盛995用过  飞50cc  真假不敢确定    虚位严重过大  再也不敢用了    可以考虑HD的   用着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这样的割草机汽油机要多少钱,改装的话得有很强大的车工技术吧

网友:
不用改装。华盛26CC磁电机版汽油机固定翼用550元包邮。某宝上搜一下,找厂家官网。

网友:
华盛的26是不是太重了,我的是用在船上的,飞机感觉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前辈这个J3用银燕的3001舵机可以么?还有就是飞这个J3用多大发动机,遥控一定要用进口的么,国产的飞汽 ...

问下,华盛的机子稳定么,还有它是手拉启动的话是不是带不了鸡头罩啊

网友:
550的发动机好用吗?????????????????????????

网友:
同问,华盛26CC磁电机版汽油机稳定么?比较重哦,1.8KG,得配大点的机子?

网友:
价格倒是挺诱人的。生产了那么多割草机,稳定性应改不成问题吧?

网友A:
好长时间没进论坛。13—17楼的提问一并答复。
华盛26CC磁电机版汽油机,性能稳定,泼皮耐用,缺点是功重比小,但用来飞练习机或像真机不成问题。我的练习机(翼展2100mm)加满油起飞重量6700g;J3(翼展2450mm)加满油起飞重量接近7000g,飞起来一点也不吃力。
发动机装在练习机上手拉启动比较方便。装在J3上时,考虑到手拉启动不方便,故拆除手拉启动装置,螺旋桨前桨垫更换成一个大锥形桨垫,直接用启动机顶住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长时间没进论坛。13—17楼的提问一并答复。
华盛26CC磁电机版汽油机,性能稳定,泼皮耐用,缺点是功重比 ...

能否来几张j3发动机的安装照片看看,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A:
懒得取头罩。发动机倒装,拆除手拉启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取头罩。发动机倒装,拆除手拉启动装置。

请问飞机舱门上那个系红带子的是啥

网友:
请问飞机舱门上那个系红带子的是啥

...............................................................
UBEC开关。

网友:
请问有哪位用过春天 SM-4315M 15KG 金属齿 模拟 舵机吗?拟装在2.1米练习机/华盛26CC上,合适吗?谢谢!

网友B(2016-09-21):
引用 网友A:
懒得取头罩。发动机倒装,拆除手拉启动装置。

请教你的开机头罩的方法是什么?详细指点指点,我的开出来相当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你的开机头罩的方法是什么?详细指点指点,我的开出来相当难看...

先用记号笔大致画出轮廓线,用电磨一点一点开,一次不要开得过大,反复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辉盛的飘过。纯手工制作的的26CC汽油练习机已经累计安全飞行120多小时。套材J3已经累计安全飞行20多 ...

大神  练习机有制作贴不

网友:
2013年做的。记录不全,发在别的论坛上。给你个链接,不知版主是否允许。别的论坛是允许链接到这个论坛的。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有设置 右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