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油门不跟手怎么调PID

楼主(2016-03-03):
如题

网友A:
版块帖子里面有,多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块帖子里面有,多看看吧

貌似搜索不到

网友B:
什么控,飞控呢?

网友C:
不跟手一般是调大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飞控呢?

cc3d    naze32    都试了   遥控是12fg    日冠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跟手一般是调大p值。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叫不跟手      温柔飞的话什么都好好的  就是突然把油门加满的时候,他就像延时一样, 加满油延时,收满油也延时,    情况就是,     我全油门往一个方向的飞,  收不住, 收了油他还会继续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cc3d    naze32    都试了   遥控是12fg    日冠接收

对了  刷了bf  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