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高抬贵手帮我小弟解决下 ……

楼主(2016-03-03):
   直接入正题,我的是伟力k110,一直都是飞的好好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插上电油门加到底电机尾电机都不转,打舵那些又可以,请各位大侠帮解决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电机和尾电机都不转应该是主板问题,另外高抬贵手这个词的意思建议你百度一下

网友:
楼主的语文是化学老师教的

网友A:
遥控器的熄火开关打开了,如果你是x6遥控器,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熄火开关打开了,如果你是x6遥控器,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开关

是的。谢谢!已解决

网友B:
欢迎加入伟力110的q群,直接搜索伟力k11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加入伟力110的q群,直接搜索伟力k110,谢谢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