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 转向侧移

楼主(2016-03-03):
六轴前后左右都可以   定点定高都可以  就是转向侧移

网友A:
没人回复电机歪了

网友B:
动力平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平衡问题

怎么调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复电机歪了

全都用  水平尺调了啊

网友C(2016-04-13):
那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怎么回事呢

求解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