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one使用电调的缓启动可以改善起飞时桨打机翼的问题么?

楼主(2016-03-03):
有两架one载机,一架服役一架备份,可惜one在启动时难免折叠桨打到机翼,本人今天突发奇想,使用好赢v3,50a的电调换启动功能可以改善么?有人说可以给桨做限位,但是one本身就震动大,做了限位不是更加剧震动了么?

网友A:
天捷力还没改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捷力还没改皮传?

没有呢!还是齿传,不过我感觉要是斜齿或者人字齿要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呢!还是齿传,不过我感觉要是斜齿或者人字齿要好点

去定做一套皮传最好,我都放着落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定做一套皮传最好,我都放着落灰了

去哪里定做?你说的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哪里定做?你说的简单!

某宝,数好两边的齿数,然后测量周长,叫那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