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大家的精灵3视觉定位模块发烫吗?

楼主(2016-03-03):
今天在家小飞了一下,发现视觉定位模块那地方有点烫,大家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应该 算 是 正常 的。。。你知道 电脑的 图形卡 有多烫手 !!!

网友B:
飞了好久了?如果有几十个起落就应该没问题,不可能你一摸就坏撒

网友C:
其实不是单目烫,单目模块有两块板,是另一块图传模块发烫,把热量传递给单目,所以手感觉烫,听一下有风扇的声音就是正常的,如果风扇不转散热不好就容易坏了

网友D:
应该是图传模块,但我不同意楼上的观念,P3的图传模块风扇很小,散热不好也正常,最重要的是,风扇的两边分别是电池仓和图传模块,也就是说图传的热量实际上是传递给电池仓了,保护冬季用电池的稳定,但是气温高的地方不仅仅要考虑图传热,还要考虑电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