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电池和电机的搭配

楼主(2016-03-03):
请问一下。6S的电机能用3S的电池吗?这样是不是电压不够呢。

网友A:
电机无所谓的6s,你要报电机型号,例2212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无所谓的6s,你要报电机型号,例2212电机

电机型号的话就是看电机的额定功率吗?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用3S的电池的话那么电池的功率不能小于电机额定功率,不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型号的话就是看电机的额定功率吗?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用3S的电池的话那么电池的功率不能小于电机额 ...

这个很难解释,一般电机出厂都有标注最高支持几s,我理解只要不超过都能启动,只不过电压小,功率也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解释,一般电机出厂都有标注最高支持几s,我理解只要不超过都能启动,只不过电压小,功率也就小
...

哦哦,了解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