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为什么FPV模式和跟随模式没区别?

楼主(2016-03-03):
昨晚在遥控器里切换两种模式,但无论FPV模式还是跟随模式,镜头都始终稳定指向前方。两个模式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切换到FPV模式,在机身横滚的时候,镜头也会克服横滚角度,让画面保持水平。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FPV模式的横滚时,镜头应该是跟机身相对固定的啊。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跟固件版本有关吗?还是一定要机器飞起来之后才能看出区别?
谢谢!

网友A:
横滚永远是水平。 俯仰才是跟着飞机动

网友:
FPV模式 横滚都是水平的 只有俯仰是跟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永远是水平。 俯仰才是跟着飞机动

呵呵,昨晚试了,FPV下打摇控器的副翼杆,除了飞机倾斜之外,摄像头也会跟着横滚。而跟随模式下不会。
就这点差别。

网友B:
很早前我就问过客服,客服说没有开放fpv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前我就问过客服,客服说没有开放fpv功能。

嗯,试验了,在FPV模式下,你右手拨左右杆(美国手),视野确实会相应倾斜。这是与跟随模式的惟一区别。但因风而发生的机身被动倾斜仍被云台完全屏蔽。
另外,你右手打升降舵时,FPV的视野也不会有任何前后倾斜。都被这可爱的云台给补偿了。
所以说,大疆的FPV模式还不是标准意义上的FPV。

网友(2016-05-18):
你是拿在手里测试的吗?这个效果要飞起来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