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人求助

楼主(2016-03-04):
最近穿越机非常火,想自己配一个玩玩,朋友推荐了一个280机架,选用了银燕2206的马达配6030的桨。飞控用CC3D。但是电调不知道该用什么好,穿越机的小电调看了下好盈  银燕  还有DYS可以刷BLHELI 固件是吗?请教下电调该怎么选择或者老鸟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A:
作为新手我要说的是,好盈除了体积大,其他绝对值得拥有

网友B:
2206上6040桨都行。。我现在就这么用。。电调乐天15A。。

网友C:
280的好安装,电调是参照马达和电池来的,用4S电建议15-20A,BLHELI不错。估计你飞着飞着就想换小架子了

网友D:
6030太脆了,,建议上度数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6上6040桨都行。。我现在就这么用。。电调乐天15A。。

谢谢建议  2206用15a电调够用吗  我在看几款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我要说的是,好盈除了体积大,其他绝对值得拥有

好盈不是说在穿越上响应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的好安装,电调是参照马达和电池来的,用4S电建议15-20A,BLHELI不错。估计你飞着飞着就想换小架子了{:1 ...

用3s的  手头有现成的3s电池  BLHELI 的话有哪些电调可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30太脆了,,建议上度数更大的

6045? 那电调 是不是要换更大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不是说在穿越上响应慢嘛

刷bl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2206用15a电调够用吗  我在看几款20a的

15A没问题,四个总功率最大六百多瓦,悬停只用一百多。。单个电流最多5A。。

网友:
15a足够了 最好上6040平头 2206带起来动力十足

网友:
好盈乐天20A刷BL固件电一种性价比极高的方案,暴力飞行没有后顾之忧,除了体型、重量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E:
我是6045平头桨 , 好盈15A ,2206KV2200电机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A没问题,四个总功率最大六百多瓦,悬停只用一百多。。单个电流最多5A。。

哦哦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6045平头桨 , 好盈15A ,2206KV2200电机绝对没问题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