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GY611陀螺仪改款频舵机的疑问

楼主(2016-03-04):
最近我收了一套Futaba GY611陀螺仪,这款陀螺仪可以在工程模式中将窄频改为宽频,具体操作方法我也知道,但我在操作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先在不接尾舵机和不上电的情况下,同时按住FUN "-"和"+" ,再上电,屏幕显示 "Bad op",不管它,再同时按DATA "-"和"+", 本来就可以进入菜单了,但是我的屏幕却一直显示"Hello" 闪个不停,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不是要发射机上的各项参数也都要设置好,还要开发射机才可以啊?我是没有用发射机的,就直接是连在接收机上上电操作的。又没有大侠能解惑一下 ??

网友A:
GY611真的可以改频?那太好了!!劳烦楼主能否详细做个说明,如何进入工程模式更改?
小弟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611真的可以改频?那太好了!!劳烦楼主能否详细做个说明,如何进入工程模式更改?
小弟跪谢!!

...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一定要把发射机也连上,我就是没有连发射机所以才"Hello"一直闪个不停,具体步骤你照这这篇帖子来,包你学会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B%2B%BF%ED%B4%F8

网友:
谢谢兄弟!我从国外网站找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介绍如何进入工程菜单的,确实不错!
谢谢兄弟!!

网友B:
建议楼上想改611设置的兄弟,我原来也按这个方法试过,成功修改并飞行测试,我飞下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尾舵机很烫而且锁尾效果并不是很理想,611还是原配的BLS251最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上想改611设置的兄弟,我原来也按这个方法试过,成功修改并飞行测试,我飞下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尾舵 ...

哦是吗?谢谢您的提醒!有机会我试试看。我改频后不是用在3D机上面,只要能锁住就行,要求不高。

网友B:
就是因为锁不住啊!我才重新买的一个BLS251的舵机。请慎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锁不住啊!我才重新买的一个BLS251的舵机。请慎重考虑。

哦是吗?那我看看吧。看评测401的性能比611要好一些,我现在一直用的401,在大型飞机上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各有各的功能和好处,611主要是用来飞3C高速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