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JI1552折叠桨平衡性如何,震动大不大,对航拍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6-03-04):
请教高手:DJI1552折叠桨平衡性如何,震动大不大,对航拍有没有影响?折叠桨普通桨比震动那种航拍好些?现在有折叠六轴一架,固定桨户外不方便带,想改折叠桨户外更方便点。

网友A:
朋友机架好漂亮,什么牌子的?续航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机架好漂亮,什么牌子的?续航多长时间?

山寨版吧。。。全铝合金加碳纤维,轴距7500MM。起飞空机3KG,4S 5200MAH 电池留空时间15分钟。

网友:
领飞的机架中心板被阉割了,面积很小,真心坑爹。

网友(2016-04-03):
1552还是不错的!!我已经飞了三年了 一直蛮好
但是要注意如果一段时间出现飞机悬停不像以前那么稳定的话就要换上新的1552试试
因为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一直找不到不稳定的原因 最后换了新的1552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谢楼上提醒,原来我用1455直桨,经过改装使用1552折叠桨后体会还行震动不太明显,可在自己接收范围内,因机架原来是680轴距,换了电机用不了15寸的桨,所以改成轴距750了。用15折叠桨机臂还是短小了点,我将桨叶裁短了1公分就行了,直桨在同等重量和电池容量一样情况下,2900克空机直桨可飞15分钟,现在折叠桨飞14分钟,也就少1分钟左右很满意。这个机架机臂有虚位。。。

网友:
tm电机配tm15的桨,震动就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