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请问交叉的斜翼肋如何绘制?

楼主(2016-03-04):
RT,请问大家有没有图纸,或者清晰的照片也可以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画,sw很好画

网友:
就这样的?

楼主:
谢谢 这个外形轮廓我会画 想请教的是交叉斜翼肋连接处的细节的画法,以及与正翼肋连接的画法 因为以前没有做过斜翼肋 不知道连接处是什么样子 你的图上画的似乎是直接粘上去的 这样没有镶嵌结构能够牢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外形轮廓我会画 想请教的是交叉斜翼肋连接处的细节的画法,以及与正翼肋连接的画法 因为以前没 ...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