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校, 图传, OSD, GPS等等的新手问题,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3-04):
一个月航模新手问题多,求大神指点...450,380机架 XXD2212/2208  1045/9045桨

问题1:

各种漂移, 不稳定, 无论QQ, CC3D, SPF3还是我自己DIY的NAZE32.  CC3D用openpilot和cleanflight都试过.
缓慢向一个方向漂移, 水平校准后会有改善.飞一会儿就会漂得厉害. 快速起飞要稳定一些. 漂移方向和严重程度会变化.
PID各种调整也没解决不了. 加减震没半点效果. 我在cleanflight控制台上看加速度和角速度数据, 不用减震还稳定点.
看论坛上说各种稳,定点...我只能手动修正, 羡慕啊

问题2:
为解决定点问题加GPS, 试了几个GPS模块, 总是没信号/丢星
m7n/m8n在窗边直接连电脑可以搜到7星以上, 精度可以到1米以内. 但只要安到飞机上就很难进3D fixed状态. 偶尔fixed后也很容易丢星.
在户外试效果差不多, 而且只要解锁几乎必丢星. 飞上100米悬停也搜不到星.只能偶而定一下位, 几秒后就丢星.
怕是ESC有影响, 用易拉罐低做了个屏蔽底座不上飞机有点效果,在窗边能搜10星以上. 上了飞机问题依旧.
开关图传好像也没影响. GPS用TB上那种碳棒底座安的,位置够高了,也没有遮挡啊.

问题3:
图传(TS832 + RS832):  图像质量还可以,但不稳定, 经常闪雪花. 飞机距离300米就几乎没法看了, 因为不停闪, 图像一下有一下没的...
我是用的TB上那种便宜的3叶草+4叶草天线, TX安机尾下板上, 天线向下, 再质量差也不至于这么差啊.
图传连的动力电.

问题4:
OSD用的minimOSD刷MW OSD.
图传连动力电的时候, 油门加大后OSD文字开始闪(视频不闪). 油门越大闪得越厉害.
单独供电没问题. 用大容量的电池会改善, 但油门大了还是会闪.
为此DIY了一个简单的LC电源过滤器, 用大容量电池基本不闪, 小容量电池还是闪.
在网上买了专用的图传电源filter, 效果还不如我自己DIY的.
另外, 图传TX安上板和飞控/OSD近的时候, 也会加剧这个问题(加了电源filter还是闪).

问题5:
气压计定高, 飘忽不定, 网上说ms6511要稳定一些, 为此我专门买了spf3高配版本试验, 和我DIY的naze32用bmp280差不多啊.
不过能控制在1~2米的范围内, 偶尔会有一下猛烈的起落.

问题6:富斯i6遥控中点不稳定, PWM/PPM在cc3d/spf3上都会有轻微的跳动正负1, 但在我DIY的NAZE32上就特别稳.

才玩了一个月做各种实验就已经弄坏了几十对桨了, 上次换了桨没调试, 结果下降快了, 给晃翻车了,30米掉下来, 幸亏有树, 要不就掉奔驰车上了~~~
求大神解惑啊~~
另外: 有成都模友能当面交流经验的么?

网友A:
入魔就是折磨..摸久成師父...以後試一下商業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魔就是折磨..摸久成師父...以後試一下商業控看看

折腾是我的目的, 但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做无谓的折腾, 多学点成功经验进步更快啊.
商业飞控以后有机会会对比玩下, 但主要是想自己DIY, 写代码做自动控制是我强项...

网友B:
想定点用 apm pix  f3  naze 都是mwc的32位改进版...定点定高效果都很一般..穿越机没有追求定点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定点用 apm pix  f3  naze 都是mwc的32位改进版...定点定高效果都很一般..穿越机没有追求定点效果的...

就硬件来说这些飞控都差不多, IO上有些小差异, 简单改下应该相互是通用的, 改天试下apm的代码
apm代码还没来得及仔细看, 但f3/naze用的cleanflight代码要比MWC强太多啊, MWC代码写的就像一坨屎...
我倒不是追求定点, 只是好奇其它人是怎么做的, 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硬件来说这些飞控都差不多, IO上有些小差异, 简单改下应该相互是通用的, 改天试下apm的代码
apm代码还 ...

mwc出的很早很早了..胜在简单易懂,硬件简单..
定点是个很复杂的算法..完全和自稳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目前做的最好的也就是apm pix  开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出的很早很早了..胜在简单易懂,硬件简单..
定点是个很复杂的算法..完全和自稳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 ...

关于图传, OSD, GPS的问题, 大神有何指教~

楼主:
更新一下问题:
OSD闪的问题用一个最不合理的办法可以解决, 即图传供电通过升压模块和飞控用同样的5V电源就不会闪.但有点波纹, 可能是升压模块的高频波纹引起的.但这样很没道理啊.
之前我用降压模块直接连电池也试过, 没有任何效果.
同时, 因为安装问题,图传换了一个5G的棒状天线. 飞出去几十米就闪得没法看啊.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天线问题.

又买了两个M8N的GPS模块, 试了一下, 完全没有效果, 和我之前的M8N一样定不了位, 也许是天气问题, 昨天在窗口, 所有的GPS都定不了位, 之前效果就很好.

为了验证是GPS的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 我今天在户外开阔场所试了一下通过蓝牙串口在手机上监测GPS输出.
所有的GPS定位都很正常: 两个M7N能搜15星左右, 定位能用7~10星. 信号差距不大, 一般都在30~40.
两个M8N能搜22星左右, 定位用10~14星. 信号一般在35~45.
再加上我之前用易拉罐底做的反射底座, 信号普遍能提升5左右.
因为测试的时候GPS是放地上, 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有遮挡, 我在边上走动都对信号有轻微影响, 如果安在高处,效果应该更好.
看来不是GPS本身的问题, 下次再连上飞机, 用飞机供电测试一下GPS信号.

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没人理我啊.
难道是我的问题过于初级....

网友C:
你还是用APM或PIX吧,上面那些飞控本来就是玩穿越的,接GPS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用APM或PIX吧,上面那些飞控本来就是玩穿越的,接GPS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稳定。

这些飞控和穿越没有必然的联系吧? 只是功能少一点罢了.
而且, apm的硬件很差啊. PIX不错, 但没有性价比啊, 硬件上没比spf3强到哪儿去, 价格差远了. 看我抽控把apm移植到spf3上...cleanflight的代码结构很好, 只是有不少从MWC遗留来的历史问题. 这一点比APM要强, APM从ardiuno继承来的代码结构也很乱...

另外, GPS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在确认GPS没有问题以后. 问题点集中在飞控上了.
我通过蓝牙串口同步监测GPS的输出和飞控的GPS数据. GPS本身数据很稳定, 而飞控上GPS时有时无.
由此分析, 供电没问题,不会影响GPS输出. 很有可能是串口连接或是硬件有问题.
换OSD用的串口, 问题依旧. 排除串口硬件问题. 只能查一下代码.
看了cleanflight的GPS协议分析代码, 我都要哭了...又是MWC的遗祸啊...写的什么垃圾玩意啊.
不说多GNSS了, 连基本的GPS NEMA0183输出都支持不好.
只支持GGA, RMC, GSV也就算了, 但只要GPS多输出一行它不支持的信息, 就有可能错得一塌糊涂, 甚至死机...
支持ublox的代码没看, 但从运行效果上来看, 估计同样有问题啊.

暂时只好把GPS配置一下,限制只输出GGA, RMC, GSV. 但这样只能使用GPS, 什么GLONASS啊, 北斗啊都要放弃, m8n的双通用只能用一半...
抽控改一下cleanflight的GPS代码吧...

改到半夜, 趁月黑风高,四下无人, 在楼下小试了一把. GPS HOLD可以工作了, 在1~2米的范围内晃悠. 只有GPS精度下降了一些. 但总归能用了
难道之前从来没人在naze32, spf3上用过m7n,m8n的GPS? 网上没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D(2016-12-09):
赞一个,鼓励孤独的探险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鼓励孤独的探险者。

谢谢支持~~这是我最开始折腾的时候发的帖子, 一转眼都10个月了...
折腾太花钱. 不到一年搞了4w出去... 专心练操控的话估计也就花个零头...

网友(2017-03-28):
楼主能不能加个微信啊,关于naze32 gps,我有好多问题想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