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RGB灯和CC3D的配合问题,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2016-03-04):
NAZE32或F3可以驱动那种彩色的多彩RGB灯,但是CC3D是不可以的。如果大家需要,我有办法,就是去淘宝买一片最便宜的单片机,可以是STC的,很便宜的,10块钱吧,只要有IO引出来就可以。而后灌一个程序就可以了。单片机都是5V的,可以接到BEC上。不过只能亮灯,不能和接收机配合哦~

如果有需要可以问我要程序,程序可以自定义闪烁频率,灯颜色等

网友:
我个人觉得吧~这左右转向灯没啥用吖~追机的话 刷得一下就过弯了~

网友A:
有led 驱动模块了呀,15块,m3还得买烧写器,就算dip,至少成本超过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ed 驱动模块了呀,15块,m3还得买烧写器,就算dip,至少成本超过20

stc 51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
CC3D 刷 CF 後  第五動  就可以支援 RGB LED 了!

网友:
参观  十五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 51单片机就可以

51一个烧写器就10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