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尾电机高温烧!

楼主(2016-03-04):
一电连续彩虹!正负螺距拉扯飞机!下来后尾电机不能摸!太烫!能烫出泡!已经烧过2个了!都不敢像977那样!20电不停!
这尾巴肯定要改?哪位兄弟有好的方法?改什么型号?

网友A:
8.5 23mm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 23mm空心杯

8520?怕23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8520?怕23装不进去

23只是长度长了3mm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8520?怕23装不进去

不过8523的轴径貌似是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8523的轴径貌似是1.2的

120的尾电机座不好加!多大就多大!原厂电机是个坑!舵机也是个坑!满满地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的尾电机座不好加!多大就多大!原厂电机是个坑!舵机也是个坑!满满地坑

直径一样,只是长了一点,类似716和720电机的区别

网友B:
23肯定行,用俩长螺丝拧固定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肯定行,用俩长螺丝拧固定座就好了

我找找肯定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一样,只是长了一点,类似716和720电机的区别

电机增大应该会改变发热严重已经烧毁的情况吧?毕竟他更省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增大应该会改变发热严重已经烧毁的情况吧?毕竟他更省力了

同样条件下,8520是烫手,8523是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条件下,8520是烫手,8523是温热

多谢!我量了下!原装就是8520!必须得23了!大点省力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量了下!原装就是8520!必须得23了!大点省力多谢多谢

8523貌似有两家在卖,一家轴径是1.2,另一家不知道是多大,价格差距不大,都是十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23貌似有两家在卖,一家轴径是1.2,另一家不知道是多大,价格差距不大,都是十几块

4.8元一支!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