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正常飞行中突然往一边猛偏,为什么?

楼主(2016-03-04):
正飞时有1个
舵机
突然往下方打死了.造成猛的往一边偏.全是新的舵机,主板也是新的.

网友A:
你怎么判断是那个舵机的问题?视力这么好?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C:
能救得回来吗?还是炸了?
我觉得是主板和舵机插头那里接触不良,导致舵机突然乱跳了。
还有可能是有干扰

楼主:
正常飞行.突然往一边偏,难道不是舵机的问题吗?还有什么可能?

楼主:
有时往反方向打几次可以救回来.有时会一直偏.换的新主板,应该不会有接触不良.

网友D:
舵机有可能有问题!看看虚位!通电后掰一掰舵机臂!看看有没有能掰动的?齿轮拆开看看!我刚磨平了一组舵机齿!100多电

网友E:
排除震动,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