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人求助)V艇高速跑之后突然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6-03-04):
求助各位大侠,今日下水跑电V艇,正常高速跑了5、6分钟,停下来之后,船突然没有任何反应,用
遥控器
加油、转向均没有任何反应。捞上来之后,测电压正常,随后再次下水,一切正常,速度仍然很快。但几十秒之后,再次没有任何反应。这回没有急着捞上来,就让它自己在水里泡了几十秒,然后再加油,一切正常。接下来,换了一块满电
电池
上去,跑了几十秒停下来之后又出现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等了几十秒之后,一切又恢复正常。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再玩下去,提着船和控回家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能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B:
可能是电调BEC供电出问题了 也可能是接收

网友C:
友情提示,上图片和配置,对于分析问题更有帮助

网友D:
與HW原廠說明書所指的過熱保護非常相似。

网友E:
水冷管是不是堵了,电调过热保护

网友F:
请列举一下哪一种跑船的电调温度保护后bec是不工作的。

网友G:
电调过载了

网友H:
看看电调水冷孔是不是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