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 Naza-M-V2连接不上电脑调参软件

楼主(2016-03-04):
求助DJI Naza-M-V2连接不上电脑调参软件,USB线换了N根,也在2台电脑上试过都无法连接。
驱动安装好像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官网重新下载驱动,用完整版系统不要用ghost版,很多ghost版都这个毛病

网友:
飞控还要用电池通电

网友:
重启  F8    签名的那个

网友:
用超级管理员身份试试

网友:
描述不全,没法给你建议

网友A:
什么系统 我的win10也出现过你这情况! 后来在大疆论坛找到了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 我的win10也出现过你这情况! 后来在大疆论坛找到了解决方案

WIN10系统,360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 我的win10也出现过你这情况! 后来在大疆论坛找到了解决方案

还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吗?
或者是哪个贴?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解决

网友A(2016-04-03):
引用 楼主:
还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吗?
或者是哪个贴?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解决

最後 ... 終於找到解決辦法了 ...  DJI 的驅動不能正常安裝至WIN10 系統 , 當NAZA LITE 連上電腦時 , 電腦無法識別 NAZA LITE , 所以便一直卡在"跳過"頁面 ... 我的解決方法是 , 先安裝DJI_WIN_Driver_Installer , 之後到"設備管理員"找出NAZA LITE 的端口 , 之後右鍵"更新驅動程式" > 瀏覽電腦上的驅動程式 > 從電腦上的驅動清單挑選 > 從磁片安裝 > 選DJI_WIN_Driver_Installer的安裝路徑 , 再打開 source64 > 點選 "dji_vcom_driver11" 安裝驅動 , 之後就可以了... 辛苦大家了 , 謝謝幫忙 undefined
转自大疆论坛哈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自大疆论坛哈 你看看

非常感谢!
晚上下班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自大疆论坛哈 你看看

直接找不到NAZA的端口,无法识别。

网友(2016-07-11):
没驱动?没调参软件?

网友:
win10 系统不好用,建议换台win7或者win8 的系统试试,dji的这个调参软件的驱动做得不好

网友:
电脑 系统问题  ,我也遇到过。。换个系统 或者 换台电脑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签名  然后电脑时间设置成2015年

网友(2023-05-11):
我也是连不上,按楼上方法, 加source64驱动后还是不行, 一直卡在“跳过”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同样的电脑及数据线, 可以正常连接大疆的云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