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 Naza-M-V2连接不上电脑调参软件

楼主(2016-03-04):
求助DJI Naza-M-V2连接不上电脑调参软件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436&fromuid=222257

网友:
要机器通电

楼主:
当然通电啦,LED灯都绿灯常亮了。

网友A:
要擦台式电脑后面USB接口.大多笔记本电脑USB连接不上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擦台式电脑后面USB接口.大多笔记本电脑USB连接不上的,我试过

笔记本,和台式都试过,都是WIN10系统,以前用笔记本可以连的,飞机一直在飞,最近想改一下参数,结果连不上了。郁闷死了

网友:
如果是安装的时候报错,提示一个红色X,然后安装失败之类:
ghost安装的系统不行,因为c盘缺少文件
apm系列飞控同理

网友: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前面前面USB插头电流不足,后面USB插头是链接电脑主板的《最好不要用笔记本电脑调试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和台式都试过,都是WIN10系统,以前用笔记本可以连的,飞机一直在飞,最近想改一下参数,结果连 ...

为什么要用,奇葩的W10系统。你这是作死.

网友:
奇葩的W10系统,安全漏洞,系统就是个垃圾.微软的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奇葩的W10系统。你这是作死.

奇葩的W10系统,安全漏洞,系统就是个垃圾.微软的小白鼠。

网友:
楼上好像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通电啦,LED灯都绿灯常亮了。

数据线 驱动 调参软件检查

网友B:
我的A2之前也连不上,换了个电脑,从新装了驱动就好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2之前也连不上,换了个电脑,从新装了驱动就好了。你试试

换了2台电脑,又把电脑从WIN10系统降到WIN8.1,现在驱动也安装不上了,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2之前也连不上,换了个电脑,从新装了驱动就好了。你试试

换了三台电脑了,都连不上,我甚至怀疑是不是飞控和LED模块哪里有故障

网友(2016-04-25):
同样是win10连不上NAZA飞控,驱动装不了,禁止了签名,C盘那个什么文件也有,就是识别不了飞控。

网友(2016-06-24):
有个人说是要调整端口号,但是又不说明白到底怎么调,高人可以摸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