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想换 18SZ

楼主(2016-03-04):
Futaba 14SG 想换 18SZ,不知航模数据记忆到底部的SD卡后,放到18SZ控上能读得出来不?
想换控但资料转移是一大问题,想到就头痛….
有人有试过行吗?

网友A:
同问,我14出了‘卡留下了,18还未到。

网友:
看来18嫂子注定要成为家族新宠

网友:
不能识别

网友(2016-04-03):
楼主处理的怎么样?我8fg准备换18sg,求指引

网友:
換控。參數模型還是重新建模調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14出了‘卡留下了,18还未到。

这问题还是没解决!!!

虽然心痒+手痒,很想换18SZ,但是储存卡还没解决,所以还不敢换!

试想卡内25架飞机参数,若重新设定,那得花多少时间?

奇怪,FUTABA这种大公司,怎没有花些时间来帮新购控者处理这些问题?

现在安卓手机换苹果,或反之,日历行程与通讯簿都可以100%移到新手机了

同公司内部的不同控,之间数据竟然不能互通,这实在是缺乏生意脑袋…..

网友:
直接打电话问他们

网友:
应该有数据转换工具

网友:
还好我的模型才7个,慢慢的设置吧。

网友:
都是败家子

网友:
如果18SZ支持SD卡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futaba使用SD卡存储模型就是为了方便统一模型数据的存储与移动。按道理应该是支持

网友:
不好意思借个楼 我看了一个多月了 想玩航模 请问我要买个遥控器 天地飞7和8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 我看到好多 高手都说的14SG

我以后就想飞固定翼等练好了 就飞一飞轻木的 和FVP  请前辈推荐一下  目前比较倾向于天地飞7和8

加一句 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发帖

网友:
据说明书所述,每个遥控器都有一个不同的id。此理同14sg。简单说,直接复制到新控后会有问题。
18sz的控量是-100至100,14sg是0至100。
等等这些不一致的地方还有很多。
转换参数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以futaba一贯已安全为主的行为准则,还是重新手动调整新控的参数吧,仔细检查遥控差异。

网友B:
看中文说明书,第70页。
明确说了,18sz不支持从其他遥控器复制来模型记录。
但18sz与18mz之间可以使用同一模型记录。
请与土豪做朋友吧。

楼主(2016-05-11):
感谢回复!! 看来用这偷懒复制记忆数据的方法是行不通了,实在不能理解,这么昂贵的控,竟然不能互相分享记忆数据,实在是可惜…..

网友:
玩电直的无压力,照抄通道正反和曲线就是了

网友:
frsky 马上要出X12S了,我觉得信价比秒杀futab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中文说明书,第70页。
明确说了,18sz不支持从其他遥控器复制来模型记录。
但18sz与18mz之间可以使用同一 ...

18sz和18mz模型记录好像也不能互拷,我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sz和18mz模型记录好像也不能互拷,我试过了。

官方网站的资料!

Futaba Software Updates Site
这是需要单独的软件进行数据转换的
但,只能从18MZ到18S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网站的资料!

有软件吗给我个谢谢。

网友:
为啥要换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网站的资料!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