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螺距问题飞不起来

楼主(2016-03-04):
手贱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现在飞不起来了,是螺距曲线的原因。

楼主:
求教,6轴和3d的螺距曲线应该调多少

网友A:
普通40 45 50 60 70
3d20 40 50 60 80

网友A:
具体自己看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自己看手感

普通那个飞不起来,只能飞几十厘米就上不去,。所以我才来问,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40 45 50 60 70
3d20 40 50 60 80

普通下,满油门都起不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下,满油门都起不来,怎么办

大齿往上顶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往上顶到头

齿轮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往上顶到头

6轴下,我的机螺距最低设置80才能飞起来,设70只能飞几十厘米,我现在6轴是45%,50,60,70,80。这样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6轴下,我的机螺距最低设置80才能飞起来,设70只能飞几十厘米,我现在6轴是45%,50,60,70,80。这样如 ...

你把大桨折叠自边看螺距啊,应该调50的中间,螺距为零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大桨折叠自边看螺距啊,应该调50的中间,螺距为零才对

那就40,45,50,65,80,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大桨折叠自边看螺距啊,应该调50的中间,螺距为零才对

主要是别人螺距最高70就能飞,而我的70飞不了,至少80

网友:
不要看控的螺距曲线多少那个说明不了多大问题,关键还是螺距的问题,一般5°的螺距就可以悬停。炸一次机,修好后螺距都要重新调,那时候你还能看螺距曲线的数值来确定螺距?

网友:
我也新手,如有错的地方请指教,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40,45,50,65,80,行吧

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别人螺距最高70就能飞,而我的70飞不了,至少80

那你看是电机无力还是轴承什么有阻力,或者,你的飞机螺距要重新调好,确保螺距值在50时候,大桨的螺距是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是电机无力还是轴承什么有阻力,或者,你的飞机螺距要重新调好,确保螺距值在50时候,大桨的螺距是 ...

好的,感谢

网友:
不是螺距问题吧,还是看看大齿松了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6轴和3d的螺距曲线应该调多少

普通:40  45  50  62  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40  45  50  62  75

3D:25   38   50   62   75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6轴和3d的螺距曲线应该调多少

3D:25   38   50   62   75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6轴和3d的螺距曲线应该调多少

你把遥控器调到原来的那个模组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40,45,50,65,80,行吧

主要还是看你飞机是不是有摔过,先检查螺距。看主轴固定圈那里是不是松了,螺距不对把曲线调到%100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