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32飞控支持3D飞行吗?

楼主(2016-03-04):
NAZA32飞控CleanFlight固件,支持3D飞行吗?电调是支持正反转的。
就是控上油门中立位
电机
0转速,控上油门为负电机反转,控上油门为正电机正转,这样飞机倒扣在空中也能悬浮。
如果支持,请大神赐教需要什么设置,谢谢!

网友A:
最簡單就是 CC3D 刷CF 開3D模式
另外最好有 3D 對稱槳~ 正反轉推力才會一致
基本上 先把機子搞好能正常飛~
再刷電調 正反轉~
開 手動模式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