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与18sz对频,有鬼

楼主(2016-03-04):
18sz里已经成功显示接收的序列号,并提示对频成功,但7008始终亮红灯,没亮绿灯,我的操作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搭救。

网友A:
接收和遥控器  离远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和遥控器  离远点试试

这也有关系?话说对频时到底要不要插接收上的按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和遥控器  离远点试试

好像离远点更不行了,直接不显示接收序列号了

网友B:
我也說說14SG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fromuid=172444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模型制作)自己看看對頻方法有沒有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說說14SG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fromuid=172444
(出处: 遥 ...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就成功了一次,后来不知怎么又断了,再也连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就成功了一次,后来不知怎么又断了,再也连不上了。

閣下說R7008始終亮起紅燈,這表示對頻還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閣下說R7008始終亮起紅燈,這表示對頻還未成功.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开机时候会有个tf off按钮,我习惯性都是点掉,这样右下角就是rf off,这是不是没有发射功率的意思?这次我不点,油门最低就开机,右下角变成on air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开机时候会有个tf off按钮,我习惯性都是点掉,这样右下角就是rf off,这是不是没有发 ...

這個當然了,油門不在最底位置,是沒有RF發射的,這個是安全設置,如果張油門推高都可以正常發射,你想一下,發射機開了你給飛機或直升機接電會有甚麼後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當然了,油門不在最底位置,是沒有RF發射的,這個是安全設置,如果張油門推高都可以正常發射,你想一下,發 ...

又学到了知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