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买船!!

楼主(2016-03-04):
一直玩固定翼,螺旋桨,涵道都玩过了。春天来了,想玩玩船,求船大仙推荐下,毕竟经常逛坛子,大概也了解一些船的基础,
我有一些要求,不知道有没有成品船卖
第一 就是速度够快的 100左右可以接受  那种50-60的就没什么意思了
第二 我只有飞涵道的6S4200MAH电池 其他的3S2200MAH 4s 2200mah应该小了,听说是现在都流行高压低KV不知道对不对
第三 豹子电机船模中是不是和朗宇在航模上一样很出名啊,是不是很好,电调我知道海王系列好,
第四 也是听说啊 呵呵 软轴是不是容易进水 但是硬轴不好调角度 所以我才想买个理想的成品船
第五 船壳50CM-1米可以接受 只要速度起得来 不要烧油的  浪花当然越高越好 哈哈

感谢各位船大仙推荐一下 成品最好 3000块左右预算够不够

昨天大家推荐的  看了一天  给两个链接某宝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q4P&id=521493105135     幻影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Xzy&id=1345830450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Xzy&id=13014919409      飞虎的剑3
比较中意他俩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选  自己又不会做  没办法  求船大仙推荐 小弟拜谢 当然也可以给我推荐下更好的啊

楼主:
虾哥 虾哥 我知道你在这个板块最出名了 推荐下呗

网友A:
可以买条幻影虾,速度80以上

网友B:
要100的只能考慮HYDRO級(OUTRIGGER, HYDROPLANE, SPORT HYDRO, CATAMARAN),80cm或以上,你的6S電池適合,高壓低電流減少電阻損耗,電阻損耗與電流關係是幾何級數上升,低電流對電調需求較低(80A跑80kmph凍的),軟軸安裝調整改裝較容易,與進水沒關係,海皇好在不需改裝即買即用夠簡單價錢合理,豹子在外國很有名,在我國不怎麼樣,需要自我思考下。

网友:
目标更远大一点,两百。

网友C:
一玩船就要上百!厉害!不过说实话,刚开始时60~80实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条幻影虾,速度80以上

谢谢你推荐 我看了下淘宝 造型可以 不知道配置如何 配置好的话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100的只能考慮HYDRO級(OUTRIGGER, HYDROPLANE, SPORT HYDRO, CATAMARAN),80cm或以上,你的6S電池適合 ...

感谢你推荐 但是你说的牌子某宝搜不到呢? 怎么搜啊 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玩船就要上百!厉害!不过说实话,刚开始时60~80实际些。

感谢你回复 本地模友有条船 我玩过几次  能掌控  速度应该在60-80KM的样子  我们这里湖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回复 本地模友有条船 我玩过几次  能掌控  速度应该在60-80KM的样子  我们这里湖大

不客气!有一点特别重要!一定要买防翻的(带防翻仓的),新手速度一上去转弯时是很容易翻的,若不能防翻的船那可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有一点特别重要!一定要买防翻的(带防翻仓的),新手速度一上去转弯时是很容易翻的,若不能防翻 ...

不知道楼上推荐的幻影虾能防翻吗? 实在没发出动水机去救贝 呵呵

楼主:
正想好好看看  坛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B%C3%D3%B0%CF%BA  一帖让我好受打击 幻影虾变潜水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楼上推荐的幻影虾能防翻吗? 实在没发出动水机去救贝 呵呵

虾艇一般是不防翻的,因为它要防翻比单体船难不少,毕竟要克服的力矩太大,当然也有人做了防翻虾的,但难度大。不过虾艇速度确实比单体船要快,更容易破百。建议新手还是上MONO或O艇带防翻仓的,好的比如腾翔的MONO1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虾艇一般是不防翻的,因为它要防翻比单体船难不少,毕竟要克服的力矩太大,当然也有人做了防翻虾的,但难 ...

可以呀,看這位師傅:3點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看這位師傅:3點強

我没说不可以呀,只是要做难度大。当然你若有信心可以做的。

网友:
3點強
2S迷你蝦,視頻,自反动作!!加3S視頻29樓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7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推荐 但是你说的牌子某宝搜不到呢? 怎么搜啊 教教我

是船體名稱:
蝦是OUTRIGGER
WL913是SPORT HYDRO
百威是HYDROPLANE
貓是CATAMARAN

网友:
成品定制船到有。飞虎模型。腾翔产的大风洞。cat. 都是不错的。可以和他们联系。如果你是以前玩过高速船模可以。但是新手你要考虑好了!!

楼主:
没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