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86 PLUS 能同时充几个3s

楼主(2016-03-04):
请问,我有6块3s 1500mah电池。现在用B6在外场不用并充板充12分钟一块吧。如果用乐迪,能同时充么?充几块?还是轮充?

网友A:
CB86是轮充,,3S 1500外场充电够了,,要是充大电池还是上PL6 308之类的大功率串充了,平衡头是不能过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86是轮充,,3S 1500外场充电够了,,要是充大电池还是上PL6 308之类的大功率串充了,平衡头是不能过大电 ...

谢谢。只能轮充么?这不是很慢?不能2个3s当一个6s充?A9都能3个3s一起当9s充。 这个和A9应该怎么选?忘记说了我b6是2a充的

网友B:
最多支持2个3S同时充,最高充电输出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支持2个3S同时充,最高充电输出6A

谢谢。那是把2个插在一个端口了么?

网友B:
厂家已经有详细说明——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3D1&page=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已经有详细说明——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377&extra=page%3D1&page=7 ...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