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4SG的朋友来看看,遥控距离300米,求解

楼主(2016-03-04):
今天做测试拉锯300M无信号,飞机进入失控状态,最少800M遥控距离,怎么300M,话不多说了,有用过的,或,明白的,求解,谢谢了。

网友A:
我的14SG天上500米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4SG天上500米就失控了

什么病

网友B:
14sg远距离不行   近距离不会失控的

网友C:
我一直用的14SG,至少1公里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远距离不行   近距离不会失控的

那也太少了就300m航拍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的14SG,至少1公里都没有问题

拉锯测的吗

网友:
测试过,你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D:
我告诉你是内部高频头供电电压不足造成的,你信吗?去搜一下论坛有关14SG失控的帖子,我有回复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是内部高频头供电电压不足造成的,你信吗?去搜一下论坛有关14SG失控的帖子,我有回复说明的

除了换件没别的办法了吗,加大供电电压行吗,14sg最大可以输入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是内部高频头供电电压不足造成的,你信吗?去搜一下论坛有关14SG失控的帖子,我有回复说明的

futaba的控(都有这毛病吗)还是只有14sg

网友D:
很多都有,T8fg.T10chg都有这个问题,是由于内部高频发射IC供电通过一个小型可调电阻调节供电电压,这部分有问题后电压过低造成距离短。如果短路该电阻就是供电电压最好3.3V,此时发射功率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都有,T8fg.T10chg都有这个问题,是由于内部高频发射IC供电通过一个小型可调电阻调节供电电压,这部分 ...

高频头在下面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多都有,T8fg.T10chg都有这个问题,是由于内部高频发射IC供电通过一个小型可调电阻调节供电电压,这部分 ...

怎么改?来个教程

网友:
什么接收机?

网友E:
t8fg还没遇到这问题,最远飞3km失控。有遮挡的话不到1km也会失控

网友:
我的飞四轴40米高度500多米失控返航,这距离太短,改改试试

网友F(2016-05-26):
这种情况是个案吗